钢管拨料机构的资料,求

楼主(2007-03-18):
我翻阅了整个图书馆,搜索了网络,找不到具体的内容,还望论坛上的大侠不吝赐教啊!!!!多谢了

网友:

一根通轴,几个拨爪,用一或二个液压缸驱动;还是会斯顿横移那样的机构?

网友:

很想知道斯顿横移机构,楼上大虾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2007-08-01):

我也是很想知道斯顿横移机构,楼上大虾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2008-02-27):
先看钢管直径、壁厚、定尺、来料弯曲等参数,
简单可产用 通轴加拨爪用气缸拨动
如冲击过大可用行星轮系进行拨料
目前步进拨料设计推广比较多,各步进方式有各自优缺点~

网友(2012-04-27):
楼主可以介绍情况和要求,钢管拨料机构根据需要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