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零件,做个自动送料装置攻M5牙--[请教]

楼主(2007-03-18):
请问各位如下图零件怎么可以做个自动送料装置攻M5牙。

请大家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是否很难设计???

网友:

不知道你送料的毛坯和那两张图的关联

网友:

用一個馬達即可完成送料和篩選動作
配一臺攻牙機+定位機構即可完成
需量大才有意義
-----
另我實在不懂兩次發貼有何關聯

网友:

在你的图纸上实在是看不出什么

楼主:

图纸是产品图样

网友:

关键在于送料到位后如何保证孔于丝攻同心攻牙

网友:

下载版有专门介绍分拣机构的资料。还有请说明毛坯的具体形状,是否螺纹底孔已经打好了?如果有孔,可以考虑让毛坯排列滚过一处L型槽,直接用顶针捅孔的位置,孔方向不对的话毛坯就被捅出L型槽了。

网友(2008-08-23):
串成一串,用10个的圆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排一排加个弹簧就成了半自动的进料装置

网友(2010-06-11):
请说明毛坯的具体形状,是否螺纹底孔已经打好了?如果没有孔就简单了,有孔也可以的,只是楼主要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2010-10-12):
这个应该不难,排一排加个弹簧就成了半自动的进料装置
引用 网友A:

 加个弹簧怎么设计??我想了解下

网友:
下载版有专门介绍分拣机构的资料。还有请说明毛坯的具体形状,是否螺纹底孔已经打好了?如果有孔,可以考虑 ...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说怎么剔除呢??是不是横着放??

网友(2012-03-22):
用一個馬達即可完成送料和篩選動作
配一臺攻牙機+定位機構即可完成
需量大才有意義

网友:
用一个旋转工作台圆的四周开一些均布的D10的半圆槽 外圈用内边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