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行业用的容器,不锈钢材料选用---[请教]

楼主(2007-03-18):
316L、904L、2205和2507这几种不锈钢材料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现在有一个在化工行业用的容器,采用的是316L的材料,但是在使用大概半年以后就在距离对接焊缝大概10MM的地方出现腐蚀。

容器的溶液主要是硫酸铜溶液。含有较多的氯离子,请问选用什么材质的材料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了,不过我们这里一般都选用304和304L,00Cr19Ni10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建议使用PP材料的容器,SUS316,SUS316L虽然有较强的的耐腐蚀性,但因为材料在焊接过程中金相组织发生变化,腐蚀当然严重;所有材料的耐腐蚀性都是相对的,当溶液中氯离子多时,即使SUS316,SUS316L也会发生腐蚀,严重的话表面会出现腐蚀性小黑斑。

网友:

不锈钢是相对而言的,氯离子破坏作用较大,内部可以作玻璃钢衬里。外面除绣后可以涂抹
防锈油,仅仅少量即可

楼主:

楼上几位说得对,玻璃钢的材料也试过了的,但是可能是温度较高吧,使用效果也不是很好,变形比较大,并且在法兰和无缝钢管连接的地方也是经常出现渗漏。

现在打算采用2205双相不锈钢材料,但是生产封头的厂家说这种材料的强度太高,他们公司锻不了,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同仁能够推荐封头的生产厂家。

& P; U a

最好在广州地区或者附近的也可以。

网友:

河南山东较多也不贵

网友:

中山化机吧。

其实如果讲实用,还是玻璃钢好,我公司有一个客户,溶液也是含氯极高的,用的都是玻璃钢罐,法兰直出,与不锈钢法兰相配,就不会漏。但是您说道温度高,那就只有用陶瓷了。

网友(2007-04-17):

PTFE衬里

网友(2007-05-29):

温度多高?超过200用搪玻璃,陶瓷的,不超过200度,可选用PTEE或chemline784,100度一下用pp ,pE

网友:

氯离子是不锈钢的天敌

网友(2008-07-29):
一个1寸半的弯头管接头要8000RMB,我一个同行朋友拿给我看过,乳白色的.应用环境比楼主提的要高.
他是专门弄化工设备的.据说瑞士定的货,还要款到才给正式签单.交货期15天(不算运输时间).
国内不知道有没有人做.
这玩意真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