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以下螺纹攻丝,赛规检测止不住---[请教]

楼主(2007-03-18):
M6以下螺纹攻丝,赛规检测止不住,(球墨铸铁件)怎么办???大家给与支持

网友:

你的低孔是不是大了,,,丝锥精度是怎样的等级?

网友:

只用头攻试试,或者钻孔小点啊,

网友:

人工攻 比较好一些~~

网友:

3个原因:
1.你装夹丝锥的时候有没有偏心,可以打下跳动;
2.丝锥和塞规是否合格;
3.被加工材料是否该选择这种精度的丝锥(根据材料的不同选择的丝锥精度也应该有所不同)。

网友:

严格控制螺纹底孔的偏差,孔口要先倒角,倒角大端直径要大于螺纹底径,用动物油(猪油)做润滑剂,用机用丝锥(用于M6\M5\M4\M3),M2的螺纹最好用手工攻丝

网友:

目前的丝锥前后旋转都切削,普通螺纹无所谓,要用塞规检测都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丝锥切削刃1mm后面都磨小,回旋时不再切削,头锥二锥互换勤一点,旋四分之一退一下,这方法很好用,你可以试试。用煤油润滑。

网友(2009-07-15):
底孔偏小一点,用头攻,加煤油

网友(2012-03-01):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