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精度,要求超高的摩擦片加工---[图,求助]

楼主(2007-03-18):
各位好:

目前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

现在需要加工一个厚度仅为1mm的圆形摩擦片,要求平面粗糙度0.8,平面度0.04,内孔直径为69,外圆直径为88,另有同轴度0.02,位置度0.016的要求,试过很多加工方法,慢走丝,研磨,磨等,都达不到要求,不是平面度超差就是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实在没有办法,想请教高手能否有好的解决方法,在此先谢谢了。另附图为具体的零件详图,谢谢!

网友:

车内外圆,线切割,平磨。

网友:

你那东西还要热处理的还 要变形

网友:

看样子是不是车床用的摩擦片?希望楼主答复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多件重叠夹紧后同时加工,具体的方法为:下料,研磨两平面,多件重叠装夹,车内圆和外圆,线切割槽,手工修磨槽。
在槽的加工上楼主如果觉得手工太慢,也可以在插床上加工,不过你需要做个专门的刀具!

说明:1、工装应做六个,在换车内外圆的时候应先装后拆,比如内圆先车好了应把工件整体拿下来,从内圆装夹好,然后再拆去外圆工装,接着车外圆。

      2、整个加工过程都应带着工装,工装的装夹平面一定要平,装夹的时候要夹紧。

楼主:

我的这个东西材料是2Cr13的,先热处理至HRC35~38.
对于第2楼的回答深表感谢,不过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磨的时候,由于摩擦片薄,而且材料为2Cr13,磨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吸劳,只能以0.005的量磨削,退磁后零件拱起,平面度更差。这种方法曾试过,效果不好。
第4楼的问题,我的东西是要多片装在一起,通过摩擦产生力,在超过某个极限时,多片摩擦片自动散开,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对平面度的要求很高。
第5楼的回答同样表示感谢,不过还是存在一个问题,1)在内外圆车好后,内外径的差距已经很小,不知道怎样装夹(或如何使用工装)能保证在线切割的时候不动,以保证位置度和同轴度的要求。
2)我认为:如此频繁的更换工装,本来要求就很高,特别是在插床插的时候(手工修更无法达到如此高的公差要求),多次装夹,工装做的再好,也无法避免配合的时候产生的误差,最终导致了图上要求的形位公差超差,非常希望第5楼能详细的说明一下这6个工装是如何设计的,在次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

你可以两面夹起来两边一起磨

楼主:

请问如何两边一起磨?是什么样的磨床?谢谢

网友:

先下料 下个长一点的料 然后磨端面达0.8 做工装上数控车内外圆  连工装一块卸然后上线切割 在不行 在磨以下~~

楼主:

9楼,那平面度0.04如何保证?一磨绝对不行,已经做过实验,变形更加厉害,平面度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呵呵

网友:

建议楼主
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主要是0.4的平面度
1.先做个工件2mm厚度的工件,应该可以保证0.02的平面度,见附件
  中间的4个槽是为了减少内应力,不切通内孔是为了增加吸附力.
2.在2mm的基础上以0.02为进刀量磨一面,磨5刀左右换面,磨另一面必须是与磨第一面的进刀量相等,磨削量相等.这样的话两面所去掉的材料应力就相等,
最后线切割内孔,应该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当然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处理,重要的看是看操作工人的水平了.

网友:

1mm不用说了 可定平面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有一种机床是这样的:
1.它分上下结构,上下结构两边旋转方向相反。
2.上下结构是起到压平和磨削工件作用。

网友:

工件太薄磨削时的局部温度使它变形,确有难度。能否采用精轧板料?平面度的问题可参考棉机轧花锯片的生产工艺。

网友:

磨削时可以用冷却液

网友:

同时切削量要小、转速要慢

网友:

家里电脑打不开图纸,单位电脑可以打开图纸,
锯,粗车,完全退火,精车,上芯轴滚花键,真空淬火(几乎没氧化层),线切割,平磨。
磨工师傅说;2Cr13,1mm厚,能磨。
还有位师傅说;他做过汽车离合片,冲后直接用的。

网友:

如5楼所说:研磨可以达到平面度要求,多片装夹可以保证在加工过程中不变形,插槽能够实现槽的精度。至于工装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大家帮忙一起想想吧。

每套三个的目的就是为了圆周上均布装夹,防止夹紧时受力不均使工件变形。夹具不应与工件直接接触,应通过磨平的钢板。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没有遇到过,呵呵,我谈谈我的看法。
一个是用夹心的方法去磨它,冷却加研磨剂应该是要注意,根据你机床做这样的夹具
还有个做特殊夹具,复合材料的对温度影响小的,应该可以的
向这些薄的东西一个是温度和力的影响很重要的,注意克服

楼主:

11楼谢谢,0.02的切屑量会不会太大了点?我们曾试过0.01,但这个切屑量已经导致摩擦片移动了,最后采用0.005的切屑量磨削。而且你的还存在一个问题,这个摩擦片,引起它变形的主要原因还是热变形,所以你中间部分没有去除,会导致热量散不出去,磨以后产生变形。
14楼?请问精轧板料的形位公差是不是很高,能有平面度0.04么?这种材料我没有接触过???
17楼,1mm是能磨,但平面度0.04的要求很不好保证,能具体说明一下如何磨么?

网友:

不知这个零件是什么用途?要求这么严?晕!镜面1mm的薄板冲切后整形!难啊...

网友:

摩擦片基本都是精轧板冲的!不知道你这样做算过成本没有?

网友:

我看用普通的机加方法是不能达到要求的,加工时一受力就会变形。

网友:

可以采用双端面研磨机,平磨吸不住的,

网友(2008-12-16):
整片板磨,校平,再用激光割外形与孔

网友:
持续关注,看看最后怎么解决得,楼主记得解决了来回复

网友:
冲压后用两面研磨磨削,两面研磨机并不是平面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