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导轨与平台之间的精度为10丝---[请教]

楼主(2007-03-18):
长3米多的导轨,用螺钉装配在横梁上,下方有平台。要保证导轨与平台之间的精度为10丝,给个意见解决时间长了精度下降的问题。

网友:

这个在自然的状态下,得人为的调整区间的公差

楼主:

人为的调整钢轨可以使它的直线度调整到50丝,垫平台也可以保证平台与钢轨的10丝我认为是好点.就是麻烦的很拆拆装装的.调整钢轨让螺丝咬紧就是有个大的震动就不能保持精度了

网友:

建议去看一下折边机上模的调正方法。

网友:

精度10丝,是什么意思?   距离精度?形位精度?

网友:

导轨与平台的间距决定可以采取何种针对性的措施?兼顾空载和带负载对导轨和平台平行度的影响.

网友:

建议用滚珠导轨,普通导轨时间长了磨损影响精度是很难修复的。而滚珠导轨就简单得多。

楼主:

导轨的滑块是滚珠的,是横梁硬度不够.可以建议加加强加工.但我是搞装配的,是保证在此基础上最大发挥装配工艺性

楼主:

刚毕业搞工艺,给同是新手的同志们个,参考

网友:

我是做龙门铣床设计和制造的,说实在没有看明白你保证10丝的意思?横梁与工作台的平行度我们可以调整床身来保证,也可以通过丝杆调节来调整横梁来保证,横梁与工作台的平行度我们是安装好铣头在横梁上在最后修工作台一刀,2.6米的宽度保证在10丝以内没有问题。

楼主:

看来是内行么!!是有种型号的是要上铣刀铣的,保证不出十那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这个型号的设计结构不同,是不能用铣的.按设计意图来看是保证10丝毫无问题的,但老板是要考虑成本各方面的.也在试探当中......

楼主:

导轨与横梁的装配关系图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搞清楚,顺便问一下,你这个是单坐标设备\三坐标设备还是两坐标设备,横梁和另一个坐标轴之间的垂直度是怎么保证实现的呢?另一个轴上单边导轨还是双边导轨,要是双边导轨的话,其双边导轨间的平行度又是怎么保证的呢?
最好能有个详细的三坐标设备的详细装配工艺就好了.

网友(2008-09-17):
打表调整咯

网友:
这个在自然的状态下,得人为的调整区间的公差

网友(2008-10-31):
不具体
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2009-10-05):
长见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