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的不锈钢,硬度52,该用什么硬质合金刀?---[请教]

楼主(2007-03-18):
今天在试刀,遇见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不锈钢本身就很难加工,再淬火后的不锈钢,硬度大概52度,该用什么硬质合金刀比较合适~~~~

网友:

楼主试试YG8看看,
(我用YG8车CrWMn淬火硬度HRC60的模具钢)

网友:

转速为40转左右

网友:

当然刀具角度不一样啰

网友(2007-10-21):
1

你用YGX6试试吧,可能很好用的

网友:
我想请问有谁知道轧辊个工件硬度到60度该用什么刀呢?如果有高人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请问你们要做何种加工?钻,铣?其它?

钻削用刀具材料例子:
材质描述:KB5625,PCBN(聚晶立方氮化硼), PVD-TiAIN,有陶瓷粘合剂,PCBN含量中等,韧性高的切削材料,用于断续切削,出色的耐磨性;对硬化钢进行加工(高达65HRC).

我是刀具公司的,公司里有世界上最全最先进的硬质合金刀具资料.

网友:
加工材料:40Cr,淬火硬度54HRC左右,若车削加工,且有轻微的断续切削,请问选用什么刀片?

网友:
54HRC---属于超硬材料(48-65HRC)
轻微断续车削选择负前角刀片KB9640(半精车)
轻微断续车削选择负前角刀片KB5625(精车)(多刃焊接)

轻微断续车削选择负前角修光刃刀片KB9610(半精车)(多刃焊接)
轻微断续车削选择负前角修光刃刀片KB5625(精车修光)(多刃焊接)

这些刀具牌号是我们公司内部的编号.我是肯纳公司的(我们公司严格禁止员工以任何形式为公司作广告!!)我写出以上这些,只想告诉你,对于特殊材料的加工,我们有完善和严格的刀片选择体系,非专业人员很难掌握.您可以联系知名刀具公司的专家.

网友:
刀片材质的不同,切削速度也不同,一般45--200区间内.

网友:
我在9楼的留言有错误,刀片前角应该是越大越锋利,坚固性则随之减弱.

网友:
我用过东芝的LX11的陶瓷刀片切削淬火后的工具钢,非常耐用,光洁度,尺寸精度非常不错光洁度可达1.6,尺寸0.05以内可以代磨。刀具是负角的。现在是分工年代。很多问题直接联络供应商会得到专业支持的。国内拿的话可能是40块一片,也很少见。我们用台湾带的大约是25块人民币1片,三角型,目前平均可以用到4刃

网友:
12楼的兄弟说的很好.
陶瓷的刀片的确可以加工比较硬的材料,价格上比聚晶金刚石(PCD)和聚晶立方氮化硼(CBN)要便宜.
下面,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表格:

                                                钢           不锈钢         铸铁         非铁金属         高温合金          硬材料
硬质合金和金属陶瓷           KT315                                                                                           KY4400
陶瓷                                   KC9125                                                                                         KB9640
PCD&CBN                         KC9040                                                                                         KB5625

表格中有一些内容我省略了.

网友:
我在八楼所说的问题,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淬火钢以车代磨工艺。前期试用过山特维克的CBN刀片,由于没有刀具厂家的技术指导,或许我们的过程参数不很合理,所以效果不理想。该产品以车代磨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请版主给予详细指导。有必要的话我可以传加工图过去。

网友:
好的,麻烦您把加工图及所有的要求都发上来,我会与同事讨论,然后给您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斑竹,你好厉害,崇拜中......

网友:
我目前也只能算是刀具行业的菜鸟,在新的职位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2008-01-21):
这与加工的方式.刀具的形式和是否复合涂层CVD_PVD有关\机床的加工形式.单模糊的概念是不好说明问题的 但一般采用干和半干切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要做何种加工?钻,铣?其它?

钻削用刀具材料例子:
材质描述:KB5625,PCBN(聚晶立方氮化硼), PVD-TiAIN,有陶瓷粘合剂,PCBN含量中等,韧性高的切削材料,用于断续切削,出色的耐磨性;对硬化钢进行加工(高达65HRC ).

我是刀具公司的,公司里有世界上最全最先进的硬质合金刀具资料....

用那么多最啊,好像不太属实吧。。。

网友:
若是钻孔加工,可选用k 类硬质合金,刀具材料重要,刀具形式也很重要,

钻头螺旋角15度,刃形很重要,刀具的芯厚大,强度大

冷却充分

Vc=30 F为一般材料的1/3
根据断屑,切屑调整参数,这东西没有绝对的

网友:
采用涂层的硬脂合金比较好!

网友:
感觉LZ在13楼的数据有点乱, 我的印象中好象肯纳的刀具系统里面 KT金属陶瓷  KY陶瓷 KB聚晶立方氮化硼 KD是金刚石

网友:
我从事进口刀具选型采购有几年 没什么经验 抱着向高手学习的目的 推荐几种加工淬硬材料的刀具牌号  山特CB7015 高性能,低含量立方氮化硼 淬硬钢高速连续和轻载间断切削  CB7025 极影的立方氮化硼牌号.很高的切削韧性和良好的耐磨性,淬硬刚断续切削效果很好   肯那的LZ已经说了很多 基本就是CBN 和PCD  和尽量选择负前角刀片(切削刃强度大,能承受更大切削力), 肯那刀具材料组牌号 "6"是加工淬硬材料的首选 .

网友:
肯纳的刀片,一般般,加工耐热合金的能稍好些

网友:
楼上的推荐刀具一个比一个贵

现在顾客对产品压价狠,用YG8焊接刀就够了,大不了多对几次刀,多坏几把刀,要是坏到不划算就可以用楼上说的刀具,我厂子里车不绣钢都是坏到不划算才换刀具

网友:
。。。。。。。。。
效率,效率

网友C(2008-10-12):
三爪

我的三爪不正  想加工一下   但是 合金不耐用   车出来  也不是很正  想请教一下高手  可以的话加一下我的QQ 2735415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三爪不正  想加工一下   但是 合金不耐用   车出来  也不是很正  想请教一下高手  可以的话加一下我的QQ 273541520

要提问请开一个新贴!否则会乱套路,你不想你的贴子里有别的问题和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