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小车床改造

楼主(2007-03-18):
大家好!刚来就麻烦大家,不好意思!

 y, E

我有一台前苏联1993年产的小车床,皮带变速的那种,电机是用三相电的,3000rpm,0.75kw。

现在想在家里用,电源要改为220v,想用一个变频器取代皮带变速(我需要更大的转速范围,扭矩无所谓),不知是否可行?变频器大概多少钱?

好像说三相电机接单相电源也行,就是功率要下降,不知下降多少?转速和扭矩也会下降?

谢谢!

网友:

变频器可有点贵!从几K到几W不等。你那个1W左右吧?还不是最好的。
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想得可以,用变频器,
你还不如买台新的车床了,
看楼主的是同步二级电机,楼主怎么不想到买台单相电机呢?

网友:

三相电机接单相电源也行,就是功率要下降30-40%.

网友:

没有哪么贵吧。0.75KW算是小的了。几K。(应该2-3K吧)可经直接买单相电源的变频器。

网友:

即是皮带车床,扭矩无多大的要求,建议买个单相的电磁调速电机。改变皮带轮直径达到转速的上限。经济实惠。

网友:

变频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380V220V都能用,建议你买1KW国产的,价格在900元左右,进口的就不好说了.一般的变频器调频范围在0-400HZ速度是没问题,只是速度越低扭矩就越小.

网友:

支持7楼的,你可以换电机和变频器了,750W的才1000块左右,还是台湾的著名品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