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不锈钢的焊接,怎样才能保证焊缝处不漏气。

楼主(2007-03-19):
如图不锈钢的焊接,怎样才能保证焊缝处不漏气。(采用什么样的设备或。。。。。。)

9 H% ^$ C& k s

每一张是装配图。

网友:

用二氧化碳/MAG氩弧焊机,焊丝采用1.0MM,不锈钢焊丝。

网友:

应该氩弧焊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我们就是采用的氩弧焊机,底板与锥套在使用过程中材料是相同的(底板与锥套都是不锈钢或都是低碳钢),只是丝管一直是低碳钢。
所以在焊接过程中底板与锥套没有用焊条或焊丝。而底板与丝管不管是什么材料都是采用的普通的焊条(我们做过实验采用不锈钢焊条或焊丝与采用普通焊条的效果并不太明显的差别)
我们产品在检验是用0.4MPa的压力检验的并不漏气。但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达到8~10MPa,这时就会出现漏气的现象。
另外:因为是圆周焊接,所以在接口处就易出现漏气。如果漏气,就用焊条或焊丝补焊(不锈钢的就用不锈钢焊丝,若是低碳钢的就用普通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