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冲床有名气的有那几家呢

楼主(2007-03-19):
我刚入冲床这一行,不太知道国内冲床有名气牌字,知道的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

徐州锻压机床厂
合肥锻压机床厂

网友:

内江锻压机床厂,机床结构,刚性,等综合性能不错!

网友:

江都亚威

网友:

济南二机床厂,(有数控冲床,变频冲床)

网友:

中国第一重型机床厂,

网友:

我修了好几年冲床,还真没注意是什么牌的,感觉小冲床还是比较简单的,上千吨的就复杂了,我们1600吨的是俄罗斯的。

网友:

你好:冯先生你对冲床非常了解吗?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把普通冲床改装成数控冲床吗?

网友:

济南二机床厂主要是针对汽车行业的大型锻压设备,在国内外名气不小,但并不以冲床出名。

网友:

8楼的想法有点不可能实现,普通冲床与数控冲床结构完全不同,改不了。

网友:

金方圆数控冲床

网友:

8楼的想法很容易实现,普通冲床加一个控制柜,在加一个传送系统就OK了,简单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s5 Q T5 U. H 8楼的想法很容易实现,普通冲床加一个控制柜,在加一个传送系统就OK了,简单的要命。

没那么简单吧,至少还需要改成伺服电机,这个还得考虑接口问题——我对冲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从数控铣床的角度出发考虑的

网友:

8楼说的那种冲床,伺服电机就在传送系统上与冲床是分开的。非常的简单。而且还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桂林机床的冲床挺有名气的

网友:

我想他说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浙江锻压机床/浙江锻压嵊州机床

网友(2007-05-13):

可以先改成半数控,数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对人来说也安全。

网友:

济二有专门生产冲床的数控冲剪公司。

网友:

63吨山东诸城亿沣锻压机床产,160吨山东荣成锻压机床产,250吨以上济南二机,都是国标标准.

网友:

反对广西的冲床!差劲得太差劲了!
我在广东修得都不想修这个东东!

网友:

有很多的啊..广锻也还可以的

网友(2007-09-05):

上海第二锻压机床厂,老牌子.

网友B:

    普通冲床与数控冲床机构完全不同,也不好改造,楼上有位同志说的普通冲床加一个控制柜,再加一个传送系统就OK了,实际上这种改造的冲床只是加了送料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数控冲床是机床有32把模具(或更多),根据需要实现自动选择,通常模具的分布有2种形式:1是将所有的模具安装在一圆盘上(称为回转头),2是将所有的模具按照直线方向进行排列(国外主要是:芬兰Finna-Power公司的结构),实现X、Y方向送料,主冲可以是:1进行曲轴连杆机构2.液压主冲3.伺服主冲(目前总的发展趋势)。

网友:
数控类的吗?江苏金方圆,江苏扬力集团,当然还有济南铸锻所捷迈数控有限公司.................

网友:
冲床

当然是扬力啦,去年销量第一,16个亿!产品有冲床,数控冲床,折弯机,剪板机,油压机等

网友(2007-12-17):
我嘛,也当然是扬力啦,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21楼的有点偏见,我们公司老设备普通冲床和台钻有桂林和梧州的,都用了二三十年了还很好用,相反近几年新买的其它地方的冲床用了两三年就不怎么好用了。桂林的数控XK5646数控滑枕升降台铣床、XKF5750数控仿形升降台铣床、XKF7710A数控仿形滑枕床身铣床、XKZ778、XKZ7710A数控滑枕床身铣床(配自动万能铣头)、XHZ7712A/3滑枕床身式加工中心(配自动万能铣头)、XK2316/3-5X五轴联动龙门铣床、XHZ2320/4五面体龙门式加工中心等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网友:
应该是上海二锻.扬力的太差劲了,修都要修死了,扬力只注重数量,厦锻比扬力强多了

网友:
上二锻、济二、徐锻、一重、二重、沈重、济南锻所、合肥锻压(液压机)、杨力(开式小吨位、半闭式)

网友(2008-03-05):
引用 网友B:
    普通冲床与数控冲床机构完全不同,也不好改造,楼上有位同志说的普通冲床加一个控制柜,再加一个传送系统就OK了,实际上这种改造的冲床只是加了送料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数控冲床是机床有32把模具(或更多),根据 ...

补充几点吧:1. 普通冲床与数控冲床机构完全不同说的有点绝对了,机械主传动的数控冲主传动部分就是由主电机、飞轮、离合器、曲轴等组成的,与普通冲床类似。2.绝对可以改造,甚至有多种方式,工控机控制的、专用数控系统控制的、伺服的、步进的等。3.“普通冲床加一个控制柜,再加一个传送系统就OK了”,也没有这么简单,但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话大了点。4.绝对不是仅仅加上送料,完全可以实现编程自动冲压的。5.真正意义上的数控冲床也有16工位的、24工位的,也有没转盘而使用多子模的,这种多子模结构就可以用在普通冲床改数控冲上面,实现模具自动更换。6.芬兰Finna-Power绝大部分的数控冲都是转盘结构的,欧洲许多厂家比如通快的早期的数控冲都是使用直列排放模具,不过现在都大同了。7.伺服主冲内容太丰富,改天再聊

网友(2008-06-26):
上海二锻 广锻
扬锻 扬力 徐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