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必须加散热片吗?很小功率也得加吗?[请教]

楼主(2007-03-19):
驱动两个6V电机,电机不到1w的功率,,必须加散热片吗?

网友:

要看你用什么样子的电机以及负载的不同,根据电机的散热量选择是否用风扇!

楼主:

是散热片,不是风扇,很小型电机。
L298可以不加散热片吗,在小功率的时候。
还是规定必须加。

网友:

基本上都是加散热片的,加散热片似乎是个习惯性设计,跟功率大小没有一定的关联(当然,功率大的加一定是勿容置疑的)。
所以你尽管加上好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加了再说)

楼主:

哦,谢谢:)

网友:

在实际制作过程中平均电流只有L298允许电流的1/3芯片温度也很高。最好还是加散热片为好。

网友:

ty55是电子方面的高人啊~~~

呵呵~~~

网友(2008-04-25):
回复 网友A:

功率不是很大就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