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对应表---请教

楼主(2007-03-19):
我很急,由于没有相同的机油,想用另外一种机油代替做试验,但由于粘度不同,想通过改变油温来实现,可我不知道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求你们告诉我啦?谢谢

网友:
Re: 谁能告诉我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对应表?

记得是油温越低,粘度越高

楼主:
Re: 谁能告诉我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对应表?

可我要知到具体对应数值

网友:
Re: 谁能告诉我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对应表?

不同油品粘温特性并不相同。

网友:
Re: 谁能告诉我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对应表?

很多试验室都可以做粘温曲线试验,建议楼主做个试验,半天时间,200元,OK了。

网友:
Re: 谁能告诉我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对应表?

请问液粘离合器网友, 粘温曲线试验需要哪些实验设备,想长点见识!谢谢!

楼主:
Re: 谁能告诉我油的粘度与油温关系对应表?

谢谢各位的回复,但有谁做了吗?

网友(2007-10-23):
我手里有,,我现在没在单位,过几天回去了,给你发吧

网友(2007-12-17):
free能给我一份么 我的邮箱是sincereer121@sohu.com.cn谢谢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汽轮机油的温度粘度曲线,上面的各位仁兄有吗?我的邮箱 looking2004@126.com

网友:
这个温度和黏度的对照曲线不是固定的,
品种不同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是什么样的油??
大概有一个曲线,不是很准确。。

网友:
以下是一个坐标,你只需要知道任意两个温度下的黏度,根据坐标做出来点,然后用直线连接就ok,
在直线上你可以看出任何温度下的黏度对照了。。。。

注意:这样的读数是一个大概的数值,不能精确使用

网友:
估计是没哟呢 呵呵

网友(2009-12-22):
有谁有o号柴油的粘温特性和粘温曲线呢?急求。。
michael15748@yahoo.com.cn
多谢了!

网友:
我有
但是是设备的   不是汽车的

网友:
我记得发过类似的一个表!是EPE过滤器选型软件自带一个小功能!!标准粘度在不同温度下的实际粘度值!一般应用于液压油类的!不知道是否适用楼主的场合?估计能参考下吧!!能给你现在用的油品标准粘度值和你实际想要的粘度值!!
我可以帮你算算给你列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