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材料如何分级?

楼主(2007-03-19):
哪位了解铜材料的分级标准?“二级铜”(COOPER CLASS 2)常用的有哪些?

网友:

红帆船大虾:
二级铜”(COOPER CLASS 2)是铜类市场里的大分类概念,
一级铜适合做电缆类及电器类物品,二级铜适合做管件和阀件,具体到使用要说具体的使用牌号。

网友:

请问  归隐的SR71  大虾,

铜的分类是按什么性质进行分的呢?是否是其纯度、导电性能、或是其他的性能?

网友:

美国通常把含Cu量大于99%的铜材叫做1号铜,1号铜可以直接重熔和使用,不要求进一步加工;把铜含量最低为94.5%的铜叫2号铜,这种废杂铜在以金属铜的形态使用之前,通常一定要重熔。其它常见的分类等级还包括加铅黄铜、黄铜与低锌黄铜、弹壳黄铜、汽车散热片、高铜黄铜(红色黄铜),以及应用十分广泛的高速切削黄铜,其车屑直接再生,以同成分合金的形式用于重新加工黄铜产品。对制造厂家而言,其主要优点就是大幅度降低净金属消耗的成本。废杂铜也用于生产铜的化学制品,但不易获得定量数据。

楼主:

谢谢,我就用黄铜做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网友:

做什么呀?现在锌基合金可以替代铜的啊~

网友(2007-11-09):
铜含量最低为94.5%的铜叫2号铜oooooooo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