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刚使用不久就断齿--[请教]

楼主(2007-03-19):
我厂加工的中型汽车变速器主动齿轮,使用不到5万公里就断齿了,新换一个齿轮不到一万公里又断齿,总是主动齿轮断齿,零件是渗碳淬火后磨齿加工了的,材料:18CrMnB  HRC 58-63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齿根过度圆弧加工是否存在不平稳,造成局部应力集中;
有无加工缺陷,即磨齿后有无裂纹产生;

网友:

如果是老产品新问题,则可能是材料和热处理的方面,因为是工艺成熟的产品,再加工上应该不会有问题;若是新产品,材料\热处理\粗齿加工方面就要注意了.

网友:

热处理工艺也不可忽视。

网友:

同意3楼,新还是老产品?
请楼主传张图纸上来,并附上工艺

楼主:

感谢各位专家的指导。该产品是去年的新产品,在今年初使用时出现的问题。产品齿数51,模数3.628,螺旋角21度,齿根圆角半径1mm左右,右旋,被动齿轮(主动齿轮也类似),加工工艺为:滚齿-渗碳淬火-磨齿,磨齿后无裂纹,还进行了齿面强化抛丸处理。断裂现象为在主齿面节圆下面一点出现裂纹,然后向齿根发展,最后半边齿断裂,是从开始进入啮合的那一端向齿宽中部进行断裂。经检测齿形齿向误差在0.015mm左右。我们其它产品齿轮也是用的这种材料,以前断齿后我们也检查了材料和热处理方面的情况如晶向组织等热加工工艺方面无大问题。另我不知道怎样发图纸,请各位老师帮助指导,多谢!

网友:

楼主的零件应属于新产品;
1强度设计问题,
2齿轮毛坯最好用锻件,
3渗碳空冷问题(1相变时表面产生拉应力而导致开裂,2表层有薄的脱碳层。防止方法;减慢冷速或者加快冷速)

网友:

从你提供的情况来看,如果是个别现象,与使用过程有关。若是都一样有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

调整一下热处理工艺,可以解决的

网友:

应是齿轮弯曲强度不够,应对该对齿轮进行重新设计,因传动比不能变,所以要提高小齿轮的弯曲强度,只有增大其变位系数和增加齿厚,然后再校核其弯曲强度.

网友:

应是齿轮弯曲强度不够,应对该对齿轮进行重新设计,因传动比不能变,所以要提高主动齿轮的弯曲强度,只有增大其变位系数和增加齿轮厚度,然后再校核其弯曲强度.

网友(2010-01-28):
齿轮设计中需进行弯曲强度和接触强度校核,断齿应该是弯曲强度不够。

网友(2010-07-03):
像这样的问题很复杂,没有太多的数据及未见过现场,只能是凭经验猜猜可能性

网友(2010-09-21):
学习了!问题只有结合实际才好解决。

网友:
路过看看。。。我们这边也老出现断齿情况。学习一下!

网友(2013-06-06):
提供信息不全面,影响到断齿的原因很多。材料 热处理,结构等!

网友:
需进行齿根弯曲强度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