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Si作为轴类零件的调制硬度?--[请教]

楼主(2007-03-20):
φ100的38CrSi作为轴类材料,其调制硬度是多少?淬火温度是多少?回火温度是多少?

网友:

38CrSi;

退火;860-880C,炉冷,HB<=255

 Y" u

正火;900-920C,空冷,HB<=350

淬火;880-920C,油或水;HRC57-60。

不同温度回火后的硬度值HRC如下

2 N! q; G1 ] H

150C-57;200C-56;300C-54;400C-48;500C-40;550C-37;600C-35;650C-29

个人理解,回火温度与内应力有关,如低回火温度那么硬度就高,零件内应力也大。

楼主:

回答很详细,感谢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