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维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0):
<>各位,
<>      我前几天检查电机的时候,用螺丝刀听到电机输出轴处的轴承有异响,所以计划停机的时候更换轴承。
<>      当我将电机拆开的时候,却发现输出轴处的轴承没有问题,出问题的却是电机尾部的轴承。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菜了?

网友:

你用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功率多大,用在哪里的?
我想知道电机是否平稳?
你试试让其空载看看是否还有问提!
如果不没问题,请副图上来看看!

楼主:

<>昨天开了一天会,晕~~
<>所以今天才上传图片
<>这台电机15千瓦,用于带动罗茨风机。开动的时候比较平稳。我现在已经把轴承换了

楼主:

这台电机1.1千瓦,带动一条进料螺杆。开动时也是比较平稳的。轴承也换了

楼主:

我觉得轴承的响声应该是由轴承失油引起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请问轴承失油的响声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异响声在输出轴端:可能是输出轴端受径向力大,既与外壳体贴的较紧,尾端轴承产生的振动通过轴心传导至输出轴端的较大。只是猜测。

网友:

归结你的问题:
1电机尾部的轴承出问题。用螺丝刀听到的是电机输出轴处的轴承有异响,但是电机输出轴处的轴承没有问题.
那就是听错了.
楼上兄弟说的挺好的,由于约束条件不一样,失效特征不一定非在失效部位表现最明显.
我们那时用进口的状态检测仪器也弄错了,
有时我觉得状态检测仪器太玄乎,说通过采集信号然后分析,可以精确的判定失效部件,是轴承的保持架还是滚道面,还是齿轮齿面.
有时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2请问轴承失油的响声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回答不了,除非上传声音采集样本,而且工况不一样,还都不一样.建议你找那些大的轴承公司问问.
SKF是有录音带卖的.

网友:

四楼的图片是真空用的罗茨泵,是前期粗抽用的,后面一般串联一个叶片真空泵,作为风机吹出来的都是油烟,风量小,成本高,不知为何要做风机。五楼的图片是摆线针轮减速器吗?声音听错是由两轴承轴距太短,声音传递造成的,听多了就知道了。轴承加油一般以不超过滚动空间的2/3为益,最好用3号锂基脂(或电机轴承用油)。最好是两个一起换,安装完后用手转动叶轮,转动是否均匀,是否和进料罗杆同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