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W2007进行装配体力学分析--[请教]

楼主(2007-03-20):
如附件所示,要求在两端的校直连接板加约束,在中间的校直连接板上加力将其顶弯,我加了约束后,提示约束转移失败。请问我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附件在哪呢?

网友:

直接用自带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2011-10-13):
用自带的分析工具按照步骤提示一步一步的进行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