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内表面怎么处理?--[请教]

楼主(2007-03-20):
液压油箱内表面怎么处理,管路用cad设计现场配作还是pro/e设计?请各位大虾讨论

网友:

一般用防锈漆烤干就可以了,管路方便就现场配作,不方便可以cad设计

网友:

管路复杂的时候最好先有个设计图,更准确的话弄的三维的很不错

网友:

使用普通液压油时现在油箱内表面一般不涂漆,如果要求不高可经简单酸洗除锈后使用,专业生产厂家有可能有特殊工艺,自己做油箱的话想做可能也难.
使用SOLIDEDGE画三维管路比较方便.这样只是设计时比较直观.实际施工时一般有个二维图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