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产品捣固机振动很严重---[求助]

楼主(2007-03-20):
各位大侠好,我是制造重型机械的

我的产品捣固机振动很严重,想问问如何振动最小?

主要是有七个锤通过凸轮夹紧锤杆往上带,锤再作自由落体砸实煤

我想问,七个锤如何上下运动才能使振动最小

网友:

     朋友,能提供些图纸或图片吗?你所说的有些抽象,要根据你的机械结构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

您的问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解决的,您的机器本身就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震动,只是如何把这些震动减少、或者说是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

我也曾经解决过一些重型机器在安装时的震动个案,不过那是在有足够的资料之下,再经过慎密的计算,才可以决定采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的。

所以您需要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我们才可以帮到您。

网友:

第2楼 、第3楼 说的对不是三言两语,得根据你的机械结构来分析问题出在几个方面。

网友:

大重骄子 网友好!

最好设计成六个锤。
方案1:每个时间只有一个锺下落。间隔相差360度除6==60度。
方案2:三起三落。间隔相差360度除2==180度。
方案3:四起两落。间隔相差360度除3==120度。

syw  070321---18.32

网友(2007-05-05):

提个建议:学学太极拳!要以柔克刚,有力就要有的放矢,力不能总往内部使,找到释放内部力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

不懂,但可否借鉴一下内燃机的多汽缸布置方式及平衡方式。

网友(2008-09-18):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A:
您的机器本身就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震动,你是不是要避免共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机器本身就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震动,你是不是要避免共振呀?

是的,该设备本身是无法避免震动的,你要研究的无非是如何尽快的衰减振动,或者如何使振动不向外传播,即隔离振动。振动频率低应该不会产生共振。

网友:
7个锤!我倒!咋搞个单数啊

网友(2008-10-19):
学习下汽车汽缸的运动

网友:
加减震啊,先进的减震技术,——气囊减震

网友(2008-11-27):
我看这是不怎么样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