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子有效工作区和炉膛尺寸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3-20):
各位专家:

; ?* v4 N r

  俺是新来的,近段时间在看炉子的技术指标,可总是不明白炉子的有效工作区尺寸和炉膛的尺寸是不是同一个尺寸?从实际使用中觉得这不应该是同一个尺寸,可是有时候炉子的生产厂商就把这两个尺寸混在一起,目前找不到相关技术资料,很想知道这两个尺寸的关系,有没有人能告知一二,谢谢了!!

  有些名词的提法可能有误,请更正。呵呵~.~

网友:

有效工作区尺寸和炉膛的尺寸不是一个概念,靠近炉膛周边的温度不均匀,很难达到工艺要求,因此有效加热区要比炉膛实际大小要小,一般火焰炉两侧取250~500mm,上下和两端取400~600mm为非有效区。

楼主:

谢谢炉子,你说的是火焰炉,那么电加热炉呢?风循环的电加热炉。对工件的热膨胀系数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去呢?

网友:

电的我做的不多,不敢乱讲,呵呵。希望做电炉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我是做电加热炉的,电炉的工作区尺寸也比炉膛尺寸小,指的是你实际使用的区域,一般炉膛尺寸单边比工作区尺寸小100mm,具体的要看炉子的装料情况和炉子的大小决定

网友(2011-11-20):
炉子的有效长度是指钢坯从入炉辊道端口到出炉辊道端口之间的距离

网友(2012-01-09):
我是做炉子的业务,但我的技术一直不是很好,想了解炉子,谁能慢慢给我讲啊

网友:
做炉子的都是高手  特别佩服做炉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