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爪卡盘卡热处理后变形的齿轮?---[请教]

楼主(2007-03-20):
我厂的齿轮加工在热处理后要对中心轴孔进行加工,需要用四爪卡盘对工件进行找正,很费时间,有没有一种形式的三爪卡盘能能对工件进行自动的调心找正呢?

网友:

楼主,同一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贴。谢谢合作!

网友:

三爪本身是自动定心的。
某单位的表面淬火齿轮、渗碳淬火齿轮,三爪夹外圆(或齿顶圆)车内孔的。

网友:

你防止3爪的不够好,那就把3爪卡盘铣为4至8爪的,根据你企业批量加工的齿轮来具体选择
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长见识,三爪能自动定心也可做成4-8爪自动定心。齿轮顶圆很关键,爪数多定心更准确。

网友:

热处理后有变形,三爪卡盘定心可以减少找正时间。最好是重新偏面打孔。

网友:

4楼的那就把3爪卡盘铣为4至8爪的???长见识了。
能否祥细说一下,看到过的,还是还在创造发明期间。

网友:

4至8爪的没有见过
但是6爪的是可以的
用3爪卡盘改制的
还有对爪的也做过,同样可以自动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