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油加满后两三天就流完了---[求助]

楼主(2007-03-20):
机床导轨油加满后两三天就流完了,不知怎么回事啊?

敬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正常现象
调节点油速度

网友:

光凭现像很难说具体原因~~~

建议询问厂家~~~~

网友:

什么机床?什么油杯?机床对机床导轨的注油要求如何?

网友:

调节打油时间和打油间隔时间

网友:

是自动润滑泵吗?
如果带控制器的,参照使用说明调整泵油间隔及时间,不带控制器的话就要从数控系统参数里面设定了。
如果是突发故障,就需要检查控制回路或润滑泵本身是否有故障了。

网友:

青海重型机床厂生产CK61315数控车床用尾座顶尖加工筒型工件时产生锥度

网友:

不知道LZ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具体一些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机床润滑分为开式和闭式,我猜像你说的,应该是数控机床的导轨,现在基本上是用间歇式润滑机构,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机械式的一种是自动控制,机械的是以调节柱塞泵行程设定时间间隔,自动控制是控制电机运行时间,但是两种都在每个润滑点上有一个流量调节的节流器,你检查一下你那机床的每个润滑点上的节流器就应该查到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泵应该是通过控制电机运转的时间来控制流量的,把打油时间调短一点啊,比如半小时打一次,每次10秒..

网友:

支持5楼

网友A(2007-04-19):

应该是供油量太大了,你可以调节一下油量控制阀,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2007-06-08):

机床规格在1000以上的立加,这个时间不算很短,差不多,一般设置是每间隔10分钟打油10秒。因此应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2008-04-02):
青海重型机床厂生产CK61315数控车床用尾座顶尖加工筒型工件时产生锥度

主要原因有两点:1是床头主轴中心与尾座不重合。2是床头主轴中心与尾座重合了,但是和导轨不平行(导轨上面或导轨侧面)。

网友:
查一下润滑设置状况,有能力的话可以自己估一下润滑油需求量,调整油泵供油设置,如果确实需要,有不愿两三天加一次油,那可以选其他规格的油箱。

网友(2008-05-1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油量太大了,你可以调节一下油量控制阀,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同意这种说法,参照说明书修改一下共有时间和间隔时间吧!

网友(2008-11-02):
光凭现像很难说具体原因~~~

建议询问厂家~~~~

网友(2010-08-02):
如果不是油路有问题 应该就是参数没调整好

网友:
看看有没漏油
要不就是机床厂家跑车时为让丝杠里的铁蟹排出故意调的比较大
你调整下注油量(泵上)和润滑时间(一般在系统里调,也有的是在泵上)就好了

网友:
可以看年油泵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加工中心很正常啊。。。。。。。。。。。。。

网友:
听起来糊涂了你的机床是 啥床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