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车棒料零件怎么解决大小头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1):
车床上车棒料零件哪几种原因会引起大小头现象?当零件长度大于200毫米,大小头大于0.1毫米时怎么解决?大小头小于0.1毫米时怎么办?

网友:

材质,走刀,机床的 精度

网友:

如果机车的走刀没问题,要注意尾座与中心孔。

网友:

用跟刀架调整尾座的办法解决

网友:

车床加工零件时出现大小头原因有六:
1、主轴箱主轴中心线对溜板移动的平行度超差;
2、床身导轨倾斜或安装精度丧失,而产生变形;
3、床身导轨严重磨损;
4、主轴箱温升过高,引起机床热变形;
5、地脚螺钉松动或垫铁松动;
6、两顶尖支持工件时产生锥度。
解决方法:
1、重新校正主轴箱主轴中心线的安装精度或修刮主轴箱座部,使其符合精度要求;
2、用调整垫铁重新调整校正床身的安装精度,如果工件直径靠床头大,则将尾座端靠操作者一方的地脚垫板调低,相反则调高;
3、修刮、研磨导轨,恢复精度;
4、降低润滑油黏度,检查油泵进油管是否堵塞,检查调整摩擦离合器,主轴轴承间的间隙,并定期换油降低油温;
5、调平机床,紧固地脚螺钉;
6、调整尾座两侧的横向调整螺钉。

网友:

1、两顶尖加工,调整尾座即可;
2、卡盘夹持,调整机床导轨水平,并使导轨与主轴保持平行。

网友:

刀具磨损也会造成大小头(右小左大)

网友:

补充点~~~~

工件在受刀具切削力的影响下,有个很细微的变化~

工件被刀具抬起(当然是指受力比较大的情况)

这也会造成工件的大小头.

网友:

同意5楼和7楼的说法。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关键不了解你加工的东西是材料(热处理),机床是什么型(刚性)
刀具的设计及参数情况也很重要
机床的刚性,工件的刚性等
顶尖使用弹簧的且要新的,如果是旋转顶尖要会灵活使用,比较麻烦
切削3要素的情况。
机床附件有没有使用(举例。2爪的跟刀架没有3爪的容易保证精度,还有一个就是调试的手感问题)
问题很多,以上的说的几个都是出现原因的可能
请你一一检查
最好把加工的图纸贴上

网友:

机床的几何坐标,和床身扭曲是主要的原因!$ x6 G4 E- w4 G
顺锥和倒锥可调整尾座,两边小,中间大,得调整机床的扭曲了.

网友:

换一个车床试试,不行的话,那应该是刀具,工件材料的问题

网友(2010-03-21):
如果规律是一定的,可以在走外径的时候,直径上补几个丝过来,就可以了,就是走Z方向时,X走向个丝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楼主已经说得很清了。需要你跟据自己的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