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电极材料及加工工艺(求教)

楼主(2007-03-21):
请教各位大侠:

昨天晚上我这里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

点焊t=1.2板材用电极,一直都用的是同一个供应商供应的,之前一直未出过什么问题,昨天,新一批电极换上后,出现问题:在同一台机器上,同一个作业者,在相同焊接条件下,新电极点焊第一个点一定是NG的,之后第二个次之,第三个后正常,但只能够点20点左右就需要更换,而之前的电极从点第一个点就是OK的,而且一直可点80点左右才更换修磨。我怀疑是电极材料问题,供应商(一家比较专业的生产电极的厂家),到现场确认,也带了一些新旧电极过来,他们确定说材料是CrCu的(要求也是要这样的材料的)。但是实际使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同样机器上,同样条件,同一个作业者在同一个产品上点焊作业比较的结果)。从电极外观上,尺寸是没问题的,只是从肉眼看材料颜色也不一样,而内部我们所使用没问题的电极有个“Z”标记,而有问题的电极无标志,用过的电极颜色也有差异,有问题型有较明显烧痕。最后确定的是无问题型为该公司进口转销,有问题的是该公司自己生产。

请问各位:假设电极在材料一致的情况下。加工有什么特殊处理要求么?

楼主:

怎么就没个大侠指点下呢?

今天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是该供应商又送一批新电极过来,电极内部有“js”标记的,使用效果也不错,据说是法国产品,之前我们所使用的内部有“Z”标记的是日本产品。

欢迎大家讨论,是否真的外国的这些方面(材料、加工工艺等)就真的比国内的厉害?社区有没有这方面的行家指点一、二?

网友:

是什么点焊机啊?工件是什么材质?焊接要求很高吗?我公司是用普通点焊机,没用铬铜电极,就用紫铜电极也很正常啊。

楼主:

回楼上的:
其实是什么点焊机并不重要,工件什么材质也不重要。
现在的情况是:点焊机还是那台点焊机,工件材料还是那种材料,点焊条件也还是那个条件,作业者也还是那个作业者,只是所使用的点焊电极不一样而导致的结果有差异:一种电极点焊后做破坏试验,焊点质量为优级,而且可以点到80个点才达到需修磨状态,另外一种电极点出来的焊点质量为虚焊,而且只能点到20点左右就需修磨。该事情发生后,昨天从日本快递过来一批电极,使用结果也是很OK的。所以从这点上,我个人觉得人家的材料质量和我们国内的材料质量上肯定不一样,当然单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从金属材料的性能上来讲,所含元素的种类和量的差异,必然导致材料性能上的差异。而且同样材料,加工处理方式不一样也一定会导致使用性能上的差异。
我想求教的是,是否有大侠能够告诉我有关点焊电极材料方面的知识,以及铜类材料的热处理相关方式、处理后能达到何种性能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

是的,同样的材料,其处理工艺不同,使用性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的确需要专业的知识,学习之中!

网友:

首先阐明:我对点焊机及铜类材料的热处理或电极材料方面没有研究,只知道我公司惯用紫铜(红铜)棒自制电极,使用正常。但一次误用了黄铜(铜锌)制作电极无法使用。我也思考过既是黄铜的电阻率大了点也不至于无法焊接啊,也许是锌元素的存在对焊接不利。这使我联想到数年前的一些事,有人买回的大米十分漂亮,几乎是透明的,最后发现不能食用。原来是用矿物油抛光的。买回的面粉,品质上等,以后发现有滑石成分。这难道是小麦的品种和加工及处理的问题?如要研究也许没意义。

网友:

我这里正好有着方面的资料,没电子版
等明天我整理一下传给你,好吗??
问题一顶可以解决的 ,,,呵呵......

楼主:

谢谢6楼、7楼的大侠,非常感谢。6楼的资料我已保存,7楼的期待中。

网友:

在此,感谢ty55大侠和遥远的爱大侠!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不知道对你还有没有用,
呵呵,整理的比较乱......请见谅

网友:

看来是遥远的爱大侠亲自整理的,辛苦了!

整理的挺好,学习了!

楼主:

非常感谢!这真的是“遥远的爱”。又让我增长了见识了,再次感谢!

网友:

老版、版主及各位,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来得及经常上来学习学习,望见谅!转入正题,非常感谢“遥远的爱”大侠,你的整理让我得到了一直想了解的知识,提高了好多。再次谢了。
想必楼主也是专业的制造电极组件的人员吧,我现在也正需要一批组件,不知道能否提供一些
相关资料,具体内容可发邮件:inwally@163.com

网友:

老版、版主及各位,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来得及经常上来学习学习,望见谅!转入正题,非常感谢“遥远的爱”大侠,你的整理让我得到了一直想了解的知识,提高了好多。再次谢了。 想必“遥远的爱”大侠也是专业的制造电极组件的人员吧,我现在也正需要一批组件,不知道能否提供一些 相关资料

网友:

硌锆铜电极是容易产生电极与工件粘住现象,在这还想请教一下“遥远的爱”大侠及各位,在使用
硌锆铜电极的情况下,怎么样尽量避免此现象的发生?
还有就是电极头的修磨频次理论值是多少?我们目前此用的是300点修磨一次(对镀锌板)

网友:

遥远的爱 大侠怎么没有反应啊?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了,最近工作太忙了
我不是什么制造电极的专业人员,只是一个小小的焊接技术员
不过有一般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答15楼
硌锆铜产生电极粘连是很普遍的,一般你电流调小点,通电时间大一点,还有冷却水70KVA以下变压器6L/min 以上8L/min一般都可以解决的
电极头修磨频度理论值我不太清楚,因为镀锌板材质也有很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试片,打到爆焊为止记下点数取60%作为修磨频度就可以拉
主要的是你设置的条件要适合你加工的零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实际中通电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粘连
我觉得打到爆焊为止应该不是很可取,你说的打到爆焊是指焊点焊穿吗?
采用试片的破坏性试验应该更理想些,当试片的破坏性试验出现熔核直径过小或拉力强度达不到时为止;
另:冷却水的流量一般情况下怎么调整?

网友:

黔遵客 你好,我判断应属材料问题,一方面是材料各元素的含量;一是工艺处理的不当.我也长时间接触点焊机,以及国外进口的TRUSS GIRDER PLANT设备,所以对铜电极方面的材料比较敏感。目前也在经营铜电极材料,是自德国进口的。

网友(2007-04-28):

有很多高手在此啊,学到很多知识

我刚刚接触点焊,(电阻丝与不锈钢点焊)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极头老是要修磨,在100个点左右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这方面的资料

PS:我才接触焊接几天时间,请大家都指教

网友A(2007-07-09):

使用镀层的硌锆铜电极就不会产生电极与工件粘住现象,

楼主:

对不住热心的各位大侠.由于此事件最后解决了,而且也因其他事情忙着,所以就没再来此回复大家的贴子.请原谅.
发生该事件的真实原因,确实是电极材料的问题,后来那电极厂家又给我另外换了一种更昂贵的电极材料:铝铜.从目前使用的情况看,还可以.也不再使用从日本进口的电极了.日本进口的电极单价接近30元,国产的10元不到,而且那玩意又属于消耗品,所以费用上也是有得算的.
感慨的是:同样的一种叫法的材料,别人小日本的确实工作比较可靠.国内生产电极的同志们,仍然需要努力.

网友:

总结的不错,帮助不小,谢了.

网友:

碰焊应采用互补原理
导电性好的材料要用导电性差的电极,反之导电性差的材料要用导电性好的电极.
可能的话在材料上冲工艺点,这样可使用大平面作电极,基本上不用修磨.

网友(2007-08-24):

引用 网友B:
回答15楼
硌锆铜产生电极粘连是很普遍的,一般你电流调小点,通电时间大一点,还有冷却水70KVA以下变压器6L/min 以上8L/min一般都可以解决的
电极头修磨频度理论值我不太清楚,因为镀锌板材质也有很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试片,打到爆焊为止记下点数取60%作为修磨频度就可以拉
主要的是你设置的条件要适合你加工的零件

通电时间越长,发生电极头粘连的概率就相对更高,建议用硬规范(大电流短时间的焊接条件,压力相应加大),

^$ `4 g1 E6 m ~

硌锆铜研磨周期一般为SPC×双面/单面镀锌板     300点±30点

                               双面镀锌×双面镀锌        200点±20点

三氧化二铝电极头研磨频率为上述的2倍

 D# O7 u3 B

                         例SPC×镀锌板                      600点±50点

8 o. n2 T d: W0 t

                            双面×双面镀锌                   400点±50点

具体研磨周期按焊接材质来定,焊接高张力板材时,研磨周期又有所不同,

严谨一点的话,作下破坏试验,找出临界点

网友:

追加一句:仅指0.75----3.2mm的车身焊接之薄板

网友(2007-11-21):
分析主要原因应该是电极的硬度和热稳定性差异,导致受热高压下馈缩变形,从而影响焊接电流密度导致虚焊。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
电极头!

不知你的电极头是哪里产的,我以前那个公司是广州增城一家厂家供应的,用的效果还挺好!

网友:
点焊等电阻焊接参数的选定!

不知哪位大侠有点焊等电阻焊接参数的选定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2008-11-19):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8-12-20):
各位大侠,我公司也有个点焊机,也总是发生虚焊的故障,状态不是很稳定,总是不能满足生产工艺。法国那边给的材质是正极CuCr1Zr
,负极为Cu-a1,不知道对应中国的材质是什么,哪可以提供

网友:
焊接设备

求购钢筋混凝土构造柱的钢筋竖向焊接设备!有这方面的请和我联系!电话。15892475900,期待您的回电,谢谢!

网友(2009-02-21):
谢谢贡献

谢谢资料的共享,对点焊有了更多的了解,帮助很大!

网友:
非常感谢,公司操作工说电极结构不行,总需要修磨
因此想使用平头的电极,呵呵

网友(2009-08-12):
我们公式就是用的平头的,但焊接的时候还是有缺陷啊

网友(2010-04-28):
需要学习,请问什么材料做电极最好

网友:
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非常需要 谢谢

网友(2010-06-03):
各位兄弟,不好意思,老帖子给我翻出来。我想来聊聊这个问题。错了请原谅。
1.楼主的原帖我考虑如果供电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发生,那么要考虑电极材料的问题,如果输入电压有变化,那么我们先期考虑输入的问题。
2.电极内部有“js”标记的,使用效果也不错,据说是法国产品,之前我们所使用的内部有“Z”标记的是日本产品。:法国铬锆铜电极帽本身不带任何标志,日本的也是,这些标志是你的供应商带上去的。
3.欢迎大家讨论,是否真的外国的这些方面(材料、加工工艺等)就真的比国内的厉害?社区有没有这方面的行家指点一、二?:国外的材料确确实实比国内的材料要好,这是加工设备造成的,在这里不得不说明一个问题:a.国外的生产工艺比如法国LBI有70年的历史,我们国家才在90年代发展起来。b.材料的配比、化学成分和国外相差无几,可是人家的设备是大炮,我们的是步枪,就拿熔炼炉来说吧,人家一炉2T,我们200公斤算大的。
4.关于沾极的问题,这和焊接的材料有关系,在每一个焊接过程中,电极会发热,造成下一个焊接过程时镀层金属先于钢板融化,电极铜金属和镀层锌金属、镍金属等发生金属间合金化反应,产生锌铜中间合金附着在电极表面,使电极导电率下降。进一步造成沾极。
5.国外电极和国内电极在制作的工艺不同,往往是国外的电极头部组织致密度很高,沾极现象少,国内的电极头部比较松散,更容易造成沾极。
6.氧化铝铜在焊接镀层钢板时确实是首选,但在2006也不用年也不用30.00元一件,大概的价格在15元左右。同时加强水冷、加大焊接接触面积、变化为凸点焊接等也是解决的办法。

7.各位大侠,我公司也有个点焊机,也总是发生虚焊的故障,状态不是很稳定,总是不能满足生产工艺。法国那边给的材质是正极CuCr1Zr,负极为Cu-a1,不知道对应中国的材质是什么,哪可以提供:如果是状态不稳定的话,首先考虑的是贵工厂有没有自己的变压器能提供稳定的电源,再考虑机器放电线路设计稳定不稳定
不知道这位仁兄焊接的是什么材料?

各位仁兄不好意思,复制网址没有做广告的意思。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在我公司网站上有介绍。当然有些问题不是说一成不变,只能做参考吧。这里不一一说明。

我公司是法国铬锆铜电极在国内的代理。同时也是美国铝铜电极在中国的代理。
有什么问题可以邮件joy.zhu@wdxcu.com讨论。

网友:
呵呵,网址不让转,请到Google搜索深圳市万德鑫兴铜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的网站,网站里有:氧化铝铜应用简介.pdf ,电阻焊电极材料选择.pdf,等一些相关的资料下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需要学习,请问什么材料做电极最好
引用 网友C:

    仁兄,没有最好的电极,只有最合适的电极,工作的条件不一样,被焊工件材质的不同,规格不同选择的电极材料也不同。具体看你的条件。

网友:
非常感谢,公司操作工说电极结构不行,总需要修磨
因此想使用平头的电极,呵呵
引用 网友D:

    我们建议电极的和被焊工件的接触面积越大越好,当然要根据放电参数和工作条件以及焊接要求

网友:
各位大侠,我公司也有个点焊机,也总是发生虚焊的故障,状态不是很稳定,总是不能满足生产工艺。法国那边给 ...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图纸,要考虑图纸标注的Cu-Al不是指的铸造铝铜,而应该是Al2O3Cu氧化铝铜。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ty55大侠和遥远的爱大侠!

网友:
请教一下,铜合金镀银用什么电极材料好呢,焊接时总是粘住焊头,我现在在改善点焊不良,但是对点焊知识缺乏了解,希望楼上的各位能给我传授点经验。我的Email:shktkc@126.com   QQ:289014709,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
求助:怎样根据焊接材料的不同来选择电极材料和形状呢,有什么方法吗?希望楼上的各位能够给予帮助啊

网友(2010-12-02):
我估计是材料上面偷工减料,材料杂质多,电阻大,杂质有烧灼氧化

网友(2011-05-24):
最近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哎,社区果然强大啊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A:
使用镀层的硌锆铜电极就不会产生电极与工件粘住现象,

铬镐铜电极镀层?镀什么材料啊?求指导

网友:
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