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Y0701DHGE凸焊机维修---[求助]

楼主(2007-03-21):
该焊机因压缩空气失压造成上电极滑落接触下电极碰火,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后发现在调整状态下上下电极的电流无法切断,且试焊时片材直接被击穿,电流电压参数调整后也没用任何作用,检查设备电源、电线、线路板等未发现有短路烧坏迹象,保险管也正常。请问各位前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样进行修理?

网友:

检查控制焊接电源的可控硅是否击穿。

楼主:

谢谢!已准备从重庆购买发到十堰,不知在十堰哪里有得卖?

网友:

是什么规格的?如是用单向反并联应该在十堰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