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测厚仪

楼主(2007-03-21):
有谁用过测量电镀层厚度的仪器的(测厚仪)?请告知其牌号和价格.喷漆和喷涂应该也可以测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最近想对焊管上的电镀锌层厚度进行检测,要求镀层厚度大于5微米。没有使用过这种量具,肯请哪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可以用超声波测厚仪,就像使用便携式里式硬度计一样,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