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锥度如何计算最准?---[请教]

楼主(2007-03-21):
车床车锥度如何计算最准?我用了很多种算法都不很理想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呵呵,算有个P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是你用的刀(刀的轨迹)
走刀
刀、工件和机床的刚性
对刀等因素,算准的80%是失败产品。加工符合企业要求的比你算的理论强100000倍

网友:

画图算,不过,说真的,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既然是加工锥度,为何要算准确,锥度是整数还好说,小数咱办,计算一般取小数点后四位,而加工最精密的也是小数点后三位,存在加工误差,不知你算准确有何用。

网友:

车床车锥度是要计算出产品的锥度半角就可以了,当然楼上说的也有道理,车床只能做毛抷,锥度还有待与下一步精加工

网友:

晕,我连车床上怎么车锥度都不明白了,怎么办啊,是不是倾斜刀架

网友:

楼上的兄弟别急,用普车车锥形是靠调节小溜板的角度,即刀架下的那个。根据锥度换算成角度,靠手动进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是涂色法哦,

网友(2008-12-06):
1.了解企业本身的设备情况。
2.了解企业本身生产的产品精度情况。
3.了解产品的用途及使用原理。
4.了解相关的毛坯制造工艺。
5.了解企业常用材料加工性能。
6.了解企业产品设计者的初衷。
7.了解适用于本企业的先进加工手段。
8.了解热处理方面的知识。
9.多到加工现场了解工人的操作习惯和加工方法。

网友B:
车床车锥度是要计算出产品的锥度半角就可以了,当然楼上说的也有道理,车床只能做毛抷,锥度还有待与下一步精加工

网友C:
你用什么车床加工..如果是普车的话楼上面几位说的都没说到重点...其实无论你算到多准哪怕精确到小数点后N位又怎样?你能保证你转的度数能准确?机床精度,与刻度能100%准确?.最好的办法是算好锥度的总长.算好大小头的尺寸,用测量尺寸的方法,角度只是参考.算出来的角度只能用做粗车.用粗车的尺寸去套你算出来的理论尺寸.算出误差多少(不是角度.直径尺寸)在小拖板相应的位置打百分表调(比如锥体有100MM长.就把表打在离拖板中心100MM的地方),至于调多少就看你的实际粗车尺寸和理论尺寸差多少而定.人格担保此方法100%简单实用..本人用此方法车锥度从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车锥度是要计算出产品的锥度半角就可以了,当然楼上说的也有道理,车床只能做毛抷,锥度还有待与下一步精加工

以前我们厂做的旋塞阀体都要研磨..费时费力..后来用此方法车出来的阀体和旋塞无须经过任何处理也一样.还是不同的机床加工的..阀体是立车做的..旋塞是卧车做的.还需要接刀..精车用的R车刀(R20).做的时候细心点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用百分表!

网友:
我们是用涂色法

网友:
楼上的各位说那么多干嘛呢,告诉他公式就行了。大径-小径/2h,然后查表 正切

网友:
还是不明白11楼的方法

网友:
11楼说的是打表来车,那种方法就是按照锥度的定义来车的,锥度换算成角度粗车、最后用锥度的定义来精车。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工件,工厂里的师傅们很多都是这么车的。

网友:
这是基础,不用多说

网友:
我觉得11楼的方法很好.但是如要较准确测出小端直径一般要用间接法,较麻烦,不知有没有更简便而准确的方法?请教了,谢谢.

网友:
车锥度计算方法只有一个,很简单:tanα=K/2
其中:K——锥度;α——小刀架的回转角度。
计算再准,小数点后取的位数多也没用,你刀架扳不到这么准,而且由于种种因素,刀架回转角与实际也有小的差距。
要车得准,要靠量规用着色检验,再进行微调,不是靠计算出来的!

网友:
精度高的锥度没听说过在车床上车的,一般都留量0.5到磨床上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0-04-07):
我是新来的
第一次就看见这个问题
真不知道

网友:
我是先试切 用千分尺量大小头的方法 还行

网友:
计算再准有什么用,小溜板的角度你转得准吗?

网友:
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还是不得其解。尾座偏移法可以吗?

网友:
除了偏转小刀架还有偏转尾座法

网友:
计算锥度要什么精度都能达到,实际加工与机床精度和操作者技术水平关系紧密。靠模 涂色 标准件校正,在不同的机床和操作者上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不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
10楼说得很有道理,支持。

网友(2011-10-05):
D-d/L   X    28.7=?     要小于6度的~!!   或者借助CAD软件  这是最准的~!!   或者查三角函数表也可以~~

网友(2011-12-19):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各位前辈...

网友:
用计算机三角函数算啊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A:
呵呵,算有个P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是你用的刀(刀的轨迹)
走刀

比如28.7×20/4

网友:
惭愧!11楼的方法没看明白,在普车上,我之前用的方法是,找个废料,装上光一刀,粗糙度要好一些,然后计算锥度的正弦,然后打表,比如小拖板移动100,百分表在光过的零件径向移动0.1,就慢慢调了

网友:
计算是没有什么用的,靠机床本身的精度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车床加工..如果是普车的话楼上面几位说的都没说到重点...其实无论你算到多准哪怕精确到小数点 ...

没怎么看懂,谁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大端减小端]除长度乘28.7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2014-07-22):
呵呵,算准就是tan(D-d)/L          至于实际车削时怎么校准小托板所扳动的角度是不是准确,我这么多年一直用这个方法,是技校老师教的,很不错。我们都知道比如锥度是1:10,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小头直径相差1毫米,长度为10毫米的锥度,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点来操作,具体的方法是:首先根据(D-d)/LX28.7这个公式大致算出锥度(如果是1:10  那么就是1/10X28.7=2.87度),吧小托板大致扳到这个度数,然后利用百分表,触头正对小托板的侧面,然后摇动大托板,走100毫米(距离越长,累计误差越小),如果这时候百分表刚好走了5mm,那就刚好,为什么不是10mm而是5mm呢,因为这是半锥角,所以只能算一半。如果百分表没走到这么多,或者走多了,就相应的调整下角度,直至刚好。目前在我所知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了,一般都很少有误差。如果图纸只标了大小头直径和长度,没有锥度比怎么办?很简单,同样用L/(D-d)。这个结果就是比值了!希望对一些车工朋友能有所帮助。

网友:
没理解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