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面有未磨光的齿轮算合格品吗

楼主(2007-03-21):
我有一个齿轮,有几颗齿的齿面大约有15%的面积未磨光,检验人员把它判断为不合格品。我想在标准中没有也标明齿面必须全部磨光,请问各位同仁在你们公司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齿面未磨光这当然算不合格品,既然齿面未磨光,那么齿形齿向肯定是不合格的.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噪音,而且会影响使用寿命.解决的方法是与客户方沟通,将此齿轮轮磨小,然后增大配对齿轮.

楼主:

"齿轮家族"你好,你是壁山青山厂的吗?做微车变速器的吧.我是重庆杨家坪的,做重型汽车变速器,请多指教.QQ:719952152

网友:

让步放行,可用。检验要掌握好尺度。

网友:

螺旋伞齿的齿面好像无需全部磨光,因为齿轮啮合时,齿面不是全部参与啮合的。

直齿锥齿轮的齿面需要全部磨光。

直齿和斜齿圆柱齿轮的齿面需要全部磨光。

楼主:

后来我请教了我公司的老前辈,他们当年在引进德国变速器时,德国齿轮专家曾经对他们说:一个齿轮中,允许有三颗齿的齿面允许有大于60%的齿面磨光。既允许有不大于40%的齿面黑皮。原因是不能为了把齿面全部磨光而增加磨削余量,这样是得不尝失。

网友:

一知半解的人.我们都是重庆机械行业的人,以后共同学习吧.我以后也有需要向你多多请教的地方呀.机械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网友:

我们加工的齿轮是插完就用,不磨的,怪不得声音挺大,谢谢大家

网友:

天啊,太粗糙了,齿轮刚离开插齿机就用?
你那里的工程师都吃干饭的?

网友(2007-06-23):

5楼的第一句话我不完全赞同,弧齿锥齿轮即螺旋伞齿设计及制造时用的的确是局部啮合理论,但齿轮副重载时是会满齿接触的,故齿面没有完全磨光时是否合格要看齿轮的使用情况而定,若有可能受重载,可以判为不合格。(5楼的第二、三句话我完全赞同)

网友:

请教“齿轮家族”,您是搞直齿的吗?

网友:

这个很难有个正确的说法的,主要看判断的标准,以及齿轮使用的要求.

网友:

应该打上报废。

网友:

只要黑皮不超过15%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看到大家的讨论,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2009-07-24):
学习了,想不到还碰到以前的同事,不过肯定不认得

网友:
工作齿高部分肯定是要达到粗糙度要求的
要不然会有噪音,发热,很难办

网友(2013-06-07):
好一点好得多,差一点差得多!未磨光,肯定不合格!至于能不能用,看客户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