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木材做包装箱,滑木应选多大?---[请教]

楼主(2007-03-22):
最近要做个包装箱,包装材料是木材。我的设备外形尺寸长X宽X高:4850X2000X2200,重量大约4.5吨,采用滑木式框架胶合板密封箱。我不知道滑木应选多大的,用几根?哪位朋友知道,麻烦告诉我!

网友:

仅供参考
滑木(也可叫船木)一般来说宽*高=(80-100)*(120-150),两头倒斜角(起吊时挂钢丝绳用),
楼主的尺寸滑木用5根(开台4)。

楼主:

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 大侠你好:
滑木是不是用80X120或100X150的滑木,两头倒角30℃~35℃。“滑木用5根(开台4)”,什么意思?是纵向两根,横向5根?

网友:

滑木尺寸要根据载重量来考虑的,(底板一般20--30mm厚),尺寸自己定,没统一标准,但须保证
滑木的高度基本要求是高于钗车的钗脚厚,(高于液压(远输)车的最低高度)
1楼的可用5根2米长的滑木

楼主:

谢谢大侠,我选用150X90的滑木,用吊车装卸

网友A:

上传一个标准(部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0-09-10):
谢谢版主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3-10-25):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个标准(部分)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您好,能把这资料发到我邮箱吗,谢谢。173168902@QQ.COm

网友(2015-03-11):
晕,威望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