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WORD里面的图转换成CAD,求助

楼主(2007-03-22):
是这样的,在CAD中,选中图纸然后复制粘贴到WORD里面,然后双击WORD里面的图就能打开CAD的文件,现在CAD文件不小心误删掉了,如何把WORD里面的图形文件转换成DWG!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

右键点WORD中的CAD图形,在出来的菜单中选择编辑。

PS:WORD XP,CAD 2004试验成功。

又PS:如果安装CAD后又安装了SD,很可能导致WORD中编辑功能不能使用,我想应该是关联文件错误的关系。解决办法:最老土的是,重新安装CAD。有高招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