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J6的孔用哪种铰刀加工合适?---[请教]

楼主(2007-03-22):
我有一种工件,材质是HT200,需加工12个φ20J6X70的孔,我想用19.5的钻头先钻,19.9的铰刀粗铰一下,最后在精铰成活.不知这种工艺是否可行?由于工件批量大,希望给提供一下那个牌子的铰刀好一些,能加工的孔多一些,最好是国内的.谢各位啦.

网友:

如果批量非常大我建议你还是使用国外的铰刀比较好,速度快,精度高,寿命高,不过价格也高,但是单件成本肯定低;其实现在好多人都有个误区就是买刀要买便宜的,寿命高的,其实效率高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可以使你的设备在同样的时间内加工更多的孔,毕竟设备才是成本最高的地方,也就是一台设备要是能做两台设备的工件那不是可以节约一台设备的钱了吗?象你这样的工件只要两把刀就可以了:D19.7的钻头先钻(可能是非标的),直接精铰至D20J6。我建议你使用德国KOMET公司的DIHART铰刀,你可以到网上查查资料,这家公司是专门做高速铰刀的,不过前提是你的机床要好,不然就只能使用普通铰刀了。

网友:

二楼小胖同志提到“我建议你使用德国KOMET公司的DIHART铰刀”。你一定用过这家公司的铰刀,感觉怎么样,在加工效率、耐用度、切削液等等。

楼主:

不粗铰一下,直接铰恐怕难以保证20J6,孔比较深。我用的机床是国产的数控龙门铣,BT40的主轴,不知你是否使过DIHART铰刀,效率,耐用度如何,加不加切削液,铸件应该不加,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

效率是很快的,每齿进给大概在0.1-0.15左右,一般都是六刃的,每转进给大概是0.6-0.9,可以干切的,因为效率快,所以刀具接触工件的时间短,刀具磨损少,所以耐用度是很好的。φ20J6X70的孔不算深孔,>5D的孔才是深孔,J6的公差相当于H6,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其实我就是这家公司的应用工程师,你如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0512-53575758-970,我姓曹。不过价钱也是很大的。我想发个电影资料的,可以不会发,你要是有邮箱的话,我发个给你。

楼主:

谢谢小胖,我的邮箱是cr12t8a@126.com,能报一下价钱吗?

网友:

我也建议用国处的好,国内的铰刀少数达到要求!

网友:

邮件我已经发了,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