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件,材料紫铜,需焊接一只铜螺母---[请教]

楼主(2007-03-22):
我有一零件,材料为紫铜,需焊接一只铜螺母,请问该如何焊接为好? 谢谢!!!

网友:

请提供图纸,才好说明

楼主:

就是普通的紫铜板(t=1.5),将M5的黄铜螺母焊在φ5的圆孔上

网友:

    铜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耐腐蚀性、延展性及一定的强度等特性。在电气、电子、化工、食品、动力、交通及航空航天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在纯铜(紫铜)中添加10余种合金元素,形成固溶体的各类铜合金,如加锌为黄铜;加镍为白铜;加硅为硅青铜;加铝为铝青铜等等。

    铜及铜合金可用钎焊、电阻焊等工艺方法实现连接,在工业发达的今天、熔焊已占据主导地位。用焊条电弧焊、TIG焊、MIG焊等工艺方法容易实现铜及铜合金的焊接。

    影响铜及铜合金焊接性的工艺难点主要有四项元素:一是高导热率的影响。铜的热导热率比碳钢大7~11倍,当采用的工艺参数与焊接同厚度碳钢差不多时,则铜材很难熔化,填充金属和母材也不能很好地熔合。二是焊接接头的热裂倾向大。焊接时,熔池内铜与其中的杂质形成低熔点共晶物,使铜及铜合金具有明显的热脆性,产生热裂纹。三是产生气孔的缺陷比碳钢严重得多,与要是氢气孔。四是焊接接头性能的变化。晶粒粗化,塑性下降,耐蚀性下降等。

1、紫铜的焊接

    焊接紫铜的方法有气焊、手工碳弧焊、手工电弧焊和手工氩弧焊等方法,大型结构也可采用自动焊。

(1) 紫铜的气焊

    焊接紫铜最常用的是对接接头,搭接接头和丁字接头尽量少采用。气焊可采用两种焊丝,一种是含有脱氧元素的焊丝,如丝201、202;另一种是一般的紫铜丝和母材的切条,采用气剂301作助熔剂。气焊紫铜时应采用中性焰。

(2)紫铜的手工电弧焊

  在手工电弧焊时采用紫铜焊条铜107,焊芯为紫铜(T2、T3)。焊前应清理焊接处边缘。焊件厚度大于4mm时,焊前必须预热,预热温度一般在400~500℃左右。用铜107焊条焊接,电源应采用直流反接。

  焊接时应当用短弧,焊条不宜作横向摆动。焊条作往复的直线运动,可以改善焊缝的成形。长焊缝应采用逐步退焊法。焊接速度应尽量快些。多层焊时,必须彻底清除层间的熔渣。

  焊接应在通风良好的场所进行,以防止铜中毒现象。焊后应用平头锤敲击焊缝,消除应力和改善焊缝质量。

(3)紫铜的手工氩弧焊

  在紫铜手工氩弧焊时,采用的焊丝有丝201(特制紫铜焊丝)和丝202,也采用紫铜丝,如T2。

    焊前应对工件焊接边缘和焊丝表面的氧化膜、油等脏物都必须清理干净,避免产生气孔、夹渣等缺陷。清理的方法有机械清理法和化学清理法。

  对接接头板厚小于3mm时,不开坡口;板厚为3~10mm时, 开V型坡口,坡口角度为60o~70o; 板厚大于10mm时,开X型坡口,坡口角度为60o~70o;为避免未焊透,一般不留钝边。根据板厚和坡口尺寸,对接接头的装配间隙在0.5~1.5mm范围内选取。

  紫铜手工氩弧焊,通常是采用直流正接,即钨极接负极。为了消除气孔,保证焊缝根部可靠的熔合和焊透,必须提高焊接速度,减少氩气消耗量,并预热焊件。板厚小于3mm时,预热温度为150~300℃;板厚大于3mm时,预热温度为350~500℃。预热温度不宜过高,否则使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降低。

    还有紫铜的碳弧焊,碳弧焊使用的电极有碳精电极和石墨电极。紫铜碳弧焊所用的焊丝和气焊时一样,也可用母材剪条,可用气焊紫铜的助熔剂,如气剂301等。

2、黄铜的焊接

    黄铜焊接的方法有:气焊、碳弧焊、手工电弧焊和氩弧焊。

(1)黄铜的气焊

  由于气焊火焰的温度低,焊接时黄铜中锌的蒸发比采用电焊时少,所以在黄铜焊接中,气焊是最常用的方法。

  黄铜气焊采用的焊丝有:丝221、丝222和丝224等,这些焊丝中含有硅、锡、铁等元素,能够防止和减少熔池中锌的蒸发和烧损,有利于保证焊缝的性能和防止气孔产生。气焊黄铜常用的熔剂有固体粉末和气体熔剂两类,气体熔剂由硼酸甲脂及甲醇组成;熔剂如气剂301。

(2)黄铜的手工电弧焊

  焊接黄铜除了用铜227及铜237外,也可以采用自制的焊条。

  黄铜电弧焊时,应采用直流电源正接法,焊条接负极。焊前焊件表面应作仔细清理。坡口角度一般不应小于60~70o,为改善焊缝成形,焊件要预热150~250℃。操作时应当用短弧焊接,不作横向和前后摆动,只作直线移动,焊速要高。与海水、氨气等腐蚀介质接触的黄铜焊件,焊后必须退火,以消除焊接应力。

(3)黄铜的手工氩弧焊

  黄铜手工氩弧焊可以采用标准黄铜焊丝:丝221、丝222和丝224, 也可以采用与母材相同成分的材料作填充材料。

  焊接可以用直流正接,也可以用交流。用交流焊接时,锌的蒸发比直流正接时轻。通常焊前不用预热,只有板厚相差比较大时才预热。焊接速度应尽可能快。焊件在焊后应加热300~400℃进行退火处理,消除焊接应力,以防止焊件在使用过程中裂缝。

(4)黄铜碳弧焊

    黄铜碳弧焊时,根据母材的成分选用丝221、丝222、丝224等焊丝,也可用自制的黄铜焊丝施焊。焊接可以采用气剂301等作熔剂。焊接应短弧操作,以减少锌的蒸发和烧损。

    直流TIG焊工艺方法广泛应用于铜及铜合金的焊接,焊风成型好,内外质量优良,在氩气的保护下,熔池纯净,气孔少,热裂影响小,操作易掌握。厚度≤4mm时可不用焊前预热,直接用氩气预热,待熔池温度接近600℃时,可加填充焊丝熔化母材,实现焊接。厚度大于4mm的铜材,纯铜应预热400—600℃。铜合金焊接预热200—300℃。300TSP,315TX直流TIG焊机可焊接纯铜、硅青铜、磷青铜、黄铜、白铜等铜合金。300WP5、300/500WX4交直流两用TIG焊机可用交流TIG焊接铝青铜(用交流方波清除表面氧化膜)及用直流TIG焊接上述铜材。

    近年来,采用MIG方法焊接铜及铜合金的施工越来越多,尤其对于厚度≥3mm的铝青铜、硅青铜和白铜最好选用MIG焊方法。厚度3~14mm或>14mm的铜及铜合金几乎总要选用MIG焊,因为熔敷效率高、熔深大、焊速快(一般为TIG焊的3~4倍),实现高效、优质、低成本的经济效益要求。铜材施焊前均应达到预热温度要求(纯铜400~600℃,铜合金200~300℃),焊丝与母材化学充分相似,氩气纯度≥99.98%。

楼主:

谢谢炉子!!!
我厂采用钎焊,银基钎料δ0.1/HYAg50,钎剂为硼砂,不过总觉得效率太低(因为中间有圆孔嘛,主要是钎料不好加工,本想开落料模具的,模具师傅说钎料太薄了,不好开,焊接时只能剪成小小的一块).不知有没有更经济点的方法.

网友:

这个我就不专业了,呵呵,问问焊接专业的,这个属于焊接工艺问题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采用气焊的

网友:

比较简便点的焊接办法就是用手工氩弧焊直接熔焊,焊枪靠近紫铜侧!

网友:

真空钎焊,在铜板孔位置加工一定位槽,然后使用银钎料环焊接
看零件尺寸和真空炉工作区大小,一次可以焊许多件

楼主:

还是不明白9楼说的,可否讲得更明白些。谢谢先!!!

网友:

采用手工钎焊或者炉中钎焊,炉中钎焊有设备的,不过设备价格方面较高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电阻焊呢?
铜合金与铝合金相比,电阻率稍高而导热性稍差,所以点焊并无太大困难。厚度小于1.5mm的铜合金,尤其是低电导率的铜合金在生产中用的最广泛。纯铜电导率极高,点焊比较困难。
铜合金可以通过在硝酸及盐酸中处理,然后进行中和并清除焊接处残留物。

楼主:

我们公司也是点焊啊,现在就是钎料的问题,只能剪成小小的一块,然后用镊子夹住放在工件和螺母之间(三小块),很是费时费事,银钎料环怎么加工??跟钎料厂家联系过了没有现成的,只能自己加工

网友:

HYAg50 是银铜钎料吗,如果是的话,钎料生产厂家应能提供钎料环的,这样比你总是剪小片片应该方便得多

网友:

常见的螺母在钣金件上焊接都采用碰焊,方便又便宜,为什么不采用?

楼主:

To: 莫格里
银基钎料[三元系]
牌号:HYAg50 国家牌号: B-Ag50CuZn
化学成分Ag:49.0~51.0 ;Cu33.0~35.0 ;Zn:余量
熔化温度℃:690~775

跟供应厂家联系过了,他们说没有钎料环,说要自己加工,不知道实话
另外:M5的黄铜螺母,0.1mm的钎料,这么小~~如果“莫格里”有这方面的资讯,麻烦共享

To:红帆船
疑问:因为是材质是紫铜,碰焊应如何加工?“红帆船”高见

网友:

可采用电弧铜钎焊,细丝。

网友:

补充一下,采用气体保护炉中钎焊可能更好,因为Zn在真空炉中易挥发,价格也更便宜。

另,如果你们采用电阻点焊的话,我觉得是没法用钎料环的,因为你们必须要把钎料置于螺母与铜板之间,但采用炉中钎焊就不需这样了。

楼主:

莫格里说的炉中钎焊设备投资应该蛮高的吧,有更经济点的方法
钎料环是没法加工,我们就是把钎料剪成小小的一块,然后放三小块在螺母上焊接的,特麻烦

网友:

温度不超过1000度的空气炉技术难度不大,价格应该不会太贵,也就几万人民币吧

估计的,具体价格请问相关厂家

楼主: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