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产品去毛刺---[请教]

楼主(2007-03-22):
我公司主要做铝产品,去毛刺采用抛光机,用煤油和黄油润滑,但是产品在抛丸的时候由于煤油或黄油带的油污造成产品外观不合格。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超声波清洗

网友:

我没遇到过铝制材料,瞎猜两句吧
不去毛刺直接抛丸处理会是社什么效果呢?
抛丸前脱脂处理,不知道脱脂液会不会对铝制品表面造成伤害!!

网友:

铝材不适合抛丸啊,表面会打坏的.

网友:

  你可以试用磨料丝轮刷。

机械零件深孔、同心大小孔、交叉孔、平面、凹凸面在加工过程中都会产生毛刺,去除毛刺可以提高零件品质。

     1   刷毛强度高,弹性佳,对曲面,凹凸面,各种表面都能均匀的研磨。

     2    耐久性高,使用寿命长,不破坏原有表面粗糙,适合干湿条件下的研磨。

         www.lcbrush.oen.cn

网友:

超声波清洗价格较贵,量还算大的话,可做个清洗机,使用专用洗涤剂。

网友:

不知道是加工毛刺呢还是怎么样产生的?

网友:

手动去锈+超声波清洗

网友:

我们公司是干小零件  是用刀刮

网友(2007-05-15):

呵呵,楼主的呢称比较牛啊——我是流氓!
既然你是流氓,那问题就简单多了!

你叫上一大批流氓兄弟,跑到离你们最近的铝合金零件生产厂家,强迫他们帮你们去毛刺。否则就砸场子!毛刺去好了不要给费用,顺便收点保护费。或者干脆不做铝合金了,以后专门靠收保护费过日子。

怎么样?!我的建议很不错吧,这叫“专业对口”!

网友:

我们在做铜件去毛刺采用的是稻谷皮。

网友:

个人认为煤油+汽油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用丙酮

网友:

  是在加工中心干的吗,可以增加一把去毛刺的刀(硬塑料的毛刷),高转速大进给走一刀,加工产生的毛刺可去除。

网友:

喷砂 或喷水  是高压水

网友:

有一种刮边器,一刮就没问题了。很简单的,象个小刮刀似的,非常便宜,而且操作灵活。

网友(2007-06-16):

可尝试纯化学方法去毛刺,由于化学去毛刺工艺采用化学药水对需去毛刺的零件进行浸泡处理,根据液体的特性,可以流入零件的任何部位,所以就不存在去处不到的部位.如有兴趣可联系我司.

网友:

有专用得去毛刺的刮刀,量大的话用震动去毛刺,一种机器,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2007-08-27):

你可以用超声波去毛刺。

网友(2008-06-13):
一次成型倒角毛刺去除刀具,BURROFF刀具,可以用几万个孔。

网友:
我这里的,是用特制的毛刺刀加上小平挫人工来去,还有一种是用气动的锥来去的,熟手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2014-01-21):
楼主说清楚毛刺是机加后产生的,如果是机加后产生的用专用的工具就可以了,也不用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