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连杆检具怎样设计?---[请教]

楼主(2007-03-22):
汽车发动机连杆检具怎样设计?我要测量扭曲度和两大小孔的平行度.急盼

TBXJY@163.COM">

网友:

独狼2001 网友好!

能否发个图上来?以便结合图说话。

syw   070322---18.00

网友:

独狼2001 网友好!

加工A、B两个管材,其外径分别与“汽车发动机连杆”上的两个孔动配合。
检测时,将“汽车发动机连杆”放在一平台上,将A、B两个管材分别插入两个孔中,
做一特制直尺检测两管与平台的垂直度既可。

syw  070322---18.41

楼主:

syw开门造车 你好,
很感谢你的答复,事实上我是有一个方案,只是没有太多资料,因此CAD档画不出来,

主要是:将连杆竖着放在两根销子内,上头有两个千分表,侧边也有一个,
这样就可测量平行度与扭曲度.
但是苦有方案,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
你能详细点的解说吗,或者给我一简略的CAD图档.

网友:

我在实习时见过他们是用气动装置来测量的,也是把零件套在两个销子上,在销子内有气孔,最后他们能从几个象血压表那样的装置来读数的

网友:

看您想怎么测了,精度是多少了,

发两个图吧。希望有启发。
一个是测两孔平行度,内径,位置度,中心距的。
另一个是气动连杆测头

网友(2007-05-12):

连杆大小孔平行度、扭曲度应该可以理解为两个方向的平行度吧。
我了解这种气测、电测的装置,但是我见过的装置都有个问题。
就是布置测头时为避让孔里的键槽,测两个方向的测头并不在两个垂直平面内
这样两个方向的测量值会有互相影响,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有多种方法啦,精度要求高的话一般用气动测量应该是最经济的方法了,配件厂会一般采用,如果采用前面5楼的浮标式显示的话,缺点是无法直接显示扭曲度平行度,效率低点。而如果钱多的话可以买电感测量装置啊,象SVW这样的厂都是用全自动测量机的啦,那就是几百万了(进口),国产也要好几十万的。
具体什么方案需要看具体情况啦。

网友(2007-10-17):
楼上说得对,我以前给发动机厂提供的量仪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气或电或者气电转换)。咱们的总共syw的办法也可以采用,批量小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心轴
最好做得长一些并且是小锥度的,不然测量结果误差很大。
不管是气或电或者气电转换测量机,也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知名品牌的,基本上都是要用一个事先已知的标准件来校验仪器,然后测量,实际上测量的是零件和标准件之间的偏差。这其中有两个误差,一个是标准件的检定不确定度,另一个就是测量机尺寸传递系统的误差。综合测量结果不可能和高精度坐标测量机完全一致

网友(2009-03-24):
有机会去丰田发动机厂看看咯

网友(2012-02-04):
有道理.我是这样觉得 哈哈

网友(2012-04-09):
大家都很厉害呀,暂时我是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