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丝杠传动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7-03-23):
我是个新手,对机械设计这门学问知之甚少。最近我想采用步进电机加滚珠丝杠推动活塞气缸做水平伸缩运动,但对这块不太熟悉。首先气缸需要3000N的水平力才够,我对活塞运动的速度要求为1mm/s。但是不知如何将步进电机的转矩(通过滚珠丝杠)转换为直线轴向推力。对滚珠丝杠的哪些指标有要求?电机最少需要多大的转矩才可以满足活塞气缸的要求?有换算公式吗?请高位高手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

凹徒 网友好!

你的设计思想没看明白,气缸本身就可做水平伸缩运动,为什么要在上面
加上“电机加滚珠丝杠”?
再则,如果加上“电机加滚珠丝杠”,就会与气缸的运动发生冲突?
麻烦你再详述一下,以增加理解。

syw  070323---02.23

楼主:

syw开门造车 你好!
我想通过活塞气缸的加减压(活塞往复运动)控制测试仪气路的压力,从而测得气路中的几个重要的压力值。但指标要求精度很高,故想用步进电机控制,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以推动活塞气缸。但旋转步进电机给出的指标都是转矩,而气缸给出的指标是推力,我不知道如何将步进电机的转矩(通过滚珠丝杠)转换为直线轴向推力?不知有无公式?

网友:

步进电机或其它电机的输出转矩是不能精确控制和调节的,且不稳定。建议用力或压力传感器。

楼主:

ty55 兄好!
我们用到了压力传感器,但你说的用力是气动或液压传动给的吗?我们仪器设计空间较小40cm*30cm*30cm。麻烦你再详述一下你的方案,谢谢。

网友:

有力传感和压力传感之分,但原理和作用都接近。如要检测液压用压力传感器。力传感就比如称重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