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机械制图符号 CL的含义--[请教]

楼主(2007-03-23):
大哥们, 小弟最近遇见美国的图纸上的符号是字母 "C" 和 "L"叠加起来的符号,"原话是: CL of sphere to surface B,尺寸为...

用PDF的复制功能,复制下来后就就是字母 CL

请问这种符号的英文意义是什么?

网友:

如果是“美国的图纸上的符号是字母 "C" 和 "L"叠加起来的符号”
中心线。

楼主:

能否上传该符号,以证实这种说法呢?

不甚感激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CL-Centerline

网友:

应该是C/L

网友(2009-06-10):
就是中心的意思,两个符号式叠加的

网友:
2楼和5楼是正解

网友:
记得好象是中心标记,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个外国的图纸

Lead and guard cam pos 1 & 8 for 8 spindle.pdf

网友:
模具图纸中也常用,意思为模具中心基准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