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水泵调速系统故障分析及处理技术

楼主(2007-03-23):
锅炉给水泵一般都带有调速装置,如液力联轴器等,作用是根据机组负荷的变化调整给水泵的流量,减少节流损失,从而节约能源。

    液力联轴器调速给水泵(以下简称液调泵)运行时,应能投入自动调节,以减少运行人员的操作,其调速范围应达到25%~100%。但有些液调泵存在转速变化率大,从而引发流量大幅度波动,可能导致断轴事故的发生。

    某电厂给水泵由前置泵、主给水泵、液力联轴器及增速齿轮组成。前置泵由电动机主轴拖动,主给水泵由电动机通过增速齿轮、液力联轴器拖动。前置泵型号为QG50080,主给水泵型号为DG480180,液力联轴器型号为C046,为上海电力修造厂产品。

        1、 故障情况

     该液调泵在一次检修后投运时,发现给水自动调节特性变差。投自动时,存在流量波动大,有时达到80t/h左右,严重影响机组的正常运行。为分析这一问题,把正常泵的控制系统切换至故障泵,出现相同的故障问题,由此基本上排除了热工控制方面的原因。

         2、 给水泵液力联轴器的调节

    上世纪90年代,液力联轴器在国内得到了迅速发展,解决了定速给水泵的节流调节问题,有效地节约了厂用电。

    液力联轴器的调节是通过勺管调节涡轮的泄油量来调节给水泵的转速,从而达到调节流量的目的。流量Q变化与转速n成正比。

    根据泵的特性曲线,可以作出一条流量的相对值g与勺管的相对角位移L的曲线。
                           g=G/Gmax              (1)
    式中:G为泵的输出流量,t/h;Gmax为泵的最大输出流量,t/h。
                           μ=α/αmax              (2)
    式中:A为勺管的角位移;Amax为勺管的最大角位移。
                   K=dg/dμ=αmax/Gmax·dG/dα       (3)
    K为曲线的斜率,即为放大系数或调节特性系数。

    在理想状态下K=1,即倾角为45b,液力联轴器在转速调整过程中,流量变化平稳,不会引起调节量与流量之间的不匹配。

    K《1时,流量变化迟缓,不利于跟踪负荷调整的需要。

    K》1时,流量变化过快,易引起流量上下大幅度波动,导致汽包水位不稳,水泵调节频繁,可能造成泵轴断裂。

    3、液调泵的性能试验

    为查找故障原因,对该泵进行了特性试验,采用常规试验方法。试验前校核了相关表计。
试验时,各工况负荷见表1。通过液调泵提升压力后的给水尽可能通过流量孔板,以减少试验误差。各减温水尽量少用,并给予相应修正。在此基础上抄录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