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齿根圆直径的意义--[请教]

楼主(2007-03-23):
请问,有效齿根圆直径是否就是该齿轮与相配合齿轮齿顶圆啮合时的那个圆,磨齿时可否将有效齿根圆直径作为磨削最小起始圆直径?

网友:

"有效齿根圆"在google上才2个结果。这是通用的概念吗?
你的理解是不是[中心距离-配对齿轮外径的半径]的那个圆?
磨齿时不必从此圆开始,应该按照配对齿轮外径计算最小啮合径,最小啮合径会比你说的有效齿根圆大。

楼主:

我们的产品图每个零件上都有"有效齿根圆"的尺寸,我们理解就是[中心距离-配对齿轮外径的半径]的那个圆。

网友:

你把啮合线计算并比较一下,如果一致就是,不一致就不是

网友:

齿根圆d=m(z-2.5)

网友(2010-07-04):
楼主理解有误,还得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