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室结构---[请教]

楼主(2007-03-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首先,这个帖子应该转到工业炉版块。
其次,你要说明你的涂装线固化炉的温度,长度,进出料机构,产品特点,产量等等技术参数,然后选择什么形式的加热系统,哪里不明白需要了解什么等等,最好交代清楚你问题的背景,这样比较有针对的回答,你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很好回答,呵呵。

网友:

再就是不锈钢传热效果不好,建议更换材质

网友:

这个计算相当复杂,考虑的问题很多,牵扯到升温加热,恒温,降温以及热风量,还有各种热损耗.
加热室要考虑热膨胀给加热室带来的结构影响,还有保温......
只知道这么多,想到了再告诉你,最好咨询一下燃烧器供应商,炉子网友也能帮到你的忙.

网友(2007-05-18):

燃烧室是不宜采用不锈钢的

原因有二:一是材料贵,价格高

) {+ C" P$ d Q5 H

二是:不保温

1 {' U6 ^3 U b

燃烧室可选择耐火材料,(耐火砖

而不锈钢主要用于燃烧器处

网友:

不锈钢主要用于热交换器了,焊接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