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装配图拆画零件图的困惑!

楼主(2007-03-23):
我老师在讲装配图时讲,某些细小的结构在装配图上可以不画出来,但在拆画某个装配图的套类零件时,它是有内螺纹的,但它在装配图上没有画出退刀槽,我不明白我在画零件图时是否要画出退刀槽,问老师,他讲这问题他也觉得有矛盾,不画吧,加工不出来,画吧,好象有点自做主张.

# z2 A- k9 t M

由于我是大一的学生在这方面几乎=白痴,请各位大虾讲解.

网友:

零件图是加工需要,只要你的图纸把零件图最终加工的要求表达清楚了,符合相关规范就行。

网友:

某些细小的结构在装配图上可以不画出来,但在拆画零件图时必须表达清楚,

因为零件图是编工艺和加工的依据,装配图上的零件是表示此零件的装配关系,

 零件的尺寸在某一视图上已完全表达清楚,在另一视图上为了避免过多的虚线,虚线可以省略不画。

楼主:

谢谢,收益非浅,经常在这BBS上看到"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发的帖子,我非常崇拜您!

网友:

是的!在画零件图时!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地方都应该表达清楚!因为那是零件图!是要加工的,还有一些零件上的表面粗糙度都应该表达!

网友:

装配图是表示部件有那些零件组成,各零件的相互位置.因此需要表示与部件装配或使用有关的要求.
如果是用3D软件做装配图,零件的细节就必须要画,否则拆零件图后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