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汽车等速万向节的相关制造工艺知识吗

楼主(2007-03-23):
哪位大虾有汽车等速万向节的相关制造工艺知识吗?最好是出口车型的,拉达等车型的。

网友:

有图纸吗?我来试试!

网友(2007-05-11):

这个你问我,我做了这个工艺一年时间,基本上懂一些吧

网友(2008-04-15):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08-09-11):
我也知道,问我吧

网友(2008-11-19):
等速万向节主要由固定节、移动节和连接轴组成。固定节主要分为:RF节、AC节和UF节三种。移动节主要分为VL节、AAR节和DO节等。连接轴有实心和空心之分。
RF节主要由钟形壳、保持架、星形套和钢球等零件组成。其中,钟形壳和星形套的滚道及保持架的窗孔加工是关键。VL节主要由筒形壳、保持架、柱形滚道星形套和钢球等零件组成。其中,筒形壳和柱形滚道星形套的滚道及保持架的窗孔加工是关键。连接轴的花键加工和热处理是关键。
毛坯加工:
1.钟形壳:锻造。经过棒材切断、加热、辊锻、制坯、预锻、终锻等,再正火、喷丸处理。
2.星形套:锻造。经过棒料切断、加热、终锻、切边冲孔等,再正火、喷丸处理。如果是精锻,则经过棒料切断、加热、温锻、退火、磷皂化、精整等。
3.筒形壳、柱形滚道星形套:锻造。与星形套工序基本相同。
4.保持架:主要采用无屑切断、冷成型工艺。也可采用割管后滚压成型。
5.连接轴:实心轴用棒材。空心轴管部用钢管,两端花键轴用冷挤压锻件。
机械加工:
1.钟形壳:车削→搓花键→铣滚道→中频淬火→磨外圆→磨内球面→磨滚道。
2.星形套:车削→拉花键→铣滚道→渗碳淬火→磨外圆→磨滚道。
3.保持架:车削→冲窗孔→拉窗孔→渗碳淬火→磨外球面→磨内球面→磨窗孔。
4.筒形壳:车削→拉滚键→中频淬火→钻孔→喷丸→分档。
5.柱形滚道星形套:车削→拉滚键→中频淬火→光饰→拉花键→分档。
6.连接轴:车削→搓花键→中频淬火→磨槽→喷粉。
以上是学习相关资料所得,大家共勉。

网友(2009-07-31):
很实用,我刚好缺少这部分的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