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系统对刀时的困惑。

楼主(2007-03-23):
 fficeffice" />按下手动脉冲按钮对刀时,无论按X Y还是Z机床都没有动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说得具体点,这种问题有很多原因呀

网友:

MDI指令一般是操作手轮或者是坐标轴的手动操作,没有动作,还没有报警,看看是否有主轴锁定的操作.有的设备是手轮ON的状态,坐标轴不动.还可以试试重启.

网友:

是不是锁了,或者是你没有切换到该模式下
注意要确认哦,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手轮线短拉.查一查把 .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那位精英 学过   海德汉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