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率开关怎么不起作用?

楼主(2007-03-23):
FANUC IO,按下增量进给按钮对刀时,倍率开关怎么不起作用?x1 x10 x100 x1000都一样?

网友:

要看在在什么状态下?手动还是自动运行?一般情况都起作用的,不行的话,重新启动一次看

网友:

蒲公英不知道你是男还是女
你的问题我看了不少
给你说明一下,请你自己买一套你操作系统的操作说明
企业有关有的,你可以复印的
不要老是问这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蒲公英不知道你是男还是女
你的问题我看了不少
给你说明一下,请你自己买一套你操作系统的操作说明
企业有关有的,你可以复印的
不要老是问这些问题了。

好的。

网友:

操作机床前应该认真看看机床厂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上面都有说明,如果操作正确,可能是倍率开关断线造成

网友:

好晕,增量开关有效的时候倍率开关需要有用吗?!你这样用机床的话,以后就干脆只用JOG方式对刀好了,那样倍率开关肯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