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未注零件尺寸公差在加工当中的控制

楼主(2007-03-24):
未标注公差的零件尺寸,在加工当中控制的公差范围怎样取舍?比如孔径、轴径、长度、厚度等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参考GB/T1804-92《一般公差 线性尺寸未注公差》来定,有时也可按实际情况,适当放宽要求。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关于未注尺寸公差的标准的,我一般取IT12级,

网友:

是的,机械手册第二卷上有的

网友:

没标公差的,一般是自由公差,书上也有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