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拆卸过程,一齿轮无法拆卸下来---[紧急求助]

楼主(2007-03-24):
装配拆卸过程,一齿轮无法拆卸下来,与其装配的轴也已经拉毛,齿轮是20m从动小齿轮,现急需求助如何能拆下。目前已试过用100吨拉马,但顶出用的螺丝,牙条不管用,一会就断了,换垫块也没效果,60厚的垫块一会就被拉弯了。急呀,高手们请帮忙,在网上等消息了!

网友:

楼主是多大直径的轴? 是要保轴还是要保齿轮?还是两个都要保住?

网友:

把草图画上来,好吗?

楼主:

轴是200的,想两个都保,目前我们拆出了大概100长,目前大小齿轮的间隙有50丝左右,我准备用氧气烧了,准备3把氧枪均匀点烧,少一点拆一点,试了看看再说吧!草图来不及画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通常我经历的情况都是:装配时键过高,无测量好,装入一半后勉强打入。结果就出现你所说的状况了。一般我处理的方法是:可钻的就将键钻掉。不可钻的就加热,当其强度下降时相对容易拉出。

网友:

能不能想办法把齿轮和轴一起拆下来,在大吨位压机上压。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我们不是用平键锁的。我们用的是锥形环键。齿轮和轴一起拆也不现实,我们是多功位的螺丝螺帽成型机,打m42的螺帽冷镦,机器母机自重就有60吨,锻压力有600吨左右,轴长3米多,用压机是不可能的。目前进度是烧过后一点一点拔,再烧再拔,又出来了大概150mm,不过总长要680mm,任务还很艰巨呀!大家给我鼓劲吧。争取今晚能搞定。在此谢谢大家的关注了。

网友:

加油干吧,如果是用拉马要注意力的平衡并敲击振动齿轮。

网友:

同意一刀木鱼的说法,不过我认为这样的小齿轮加热以后可以用千斤顶加上垫板应该是能高顶的

网友:

要是在我们这里就好办多了!我们有氮气生产车间!零下180度冷冻,砰一打自己掉了.呵呵!

网友(2010-11-20):
做工装加热压。加热要均匀控制温度,轴不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