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自动焊接的方案

楼主(2007-03-24):
采用自动焊接的方案

比如有一个矩形方管100X80mm壁厚3mm。方管端面方孔用厚3mm方板焊封。采用那种焊接技术都可。
以往采用手工弧焊接,现在想采用自动焊接。设计结构方案应该采用哪种最好?
主要由几大部分组成?
电控制主要由几大部分组成?
它们应该如何控制的?等.
请哪位行家赐教! 谢谢!!

网友:

用二氧化碳焊机加机械结构可实现。

网友:

采用二保焊,简单的用行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