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放大器--[请教]

楼主(2007-03-24):
华德比例阀带位置反馈,plc控制,与放大器相连后,一上电一边电磁铁就有动作,当plc有输出时,两边电磁铁均能测到信号,不知何故,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我遇到过这宗情况可能是位置反馈有问题?你查一下!

网友(2007-05-11):

首先是你的控制器的问题,当上电的时候,你的控制器经过自检,所以有动作.其次,有的比例阀本来两段都有信号,只是大小不同

网友(2008-08-08):
你好!我司专业生产比例阀放大器,可配套各类电液比例阀
如有碰到相关问题,可与我们持术部咨询,相互交流.
泉州东森工业电子有限公司  www.dongsen-ie.com
电话:0595-28183350    沈工:13505922219

网友(2023-01-09):
还是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