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箱电焊条的根数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3-24):
本人需了解每箱电焊条的根数

网友:

低合金焊条: φ2.5×350 205根/包; (普通包装) φ3.2×450 140根/包;(普通包装) φ4.0×450 95根/包;(普通包装) φ5.0×450 60根/包;(普通包装) 不锈钢焊条: φ2.0×300 320根/包;(普通包装) φ2.5×300 215根/包;(普通包装) φ3.2×350 135根/包;(普通包装) φ4.0×350 70根/包;(普通包装) 然后每20公斤或50公斤为1箱。

网友(2011-05-24):
好精确的数字,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