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热处理硬度达到HRC58~62怎么处理? --[请教]

楼主(2007-03-24):
哪位大虾知道  JB/T1255标准规定的轴承钢热处理硬度达到HRC58~62是怎么处理? 调质 还是 蘸火

网友:

轴承钢的预备热处理是球化退火,最终热处理是淬火。

网友:

同我国标准淬火,只是回火温度注意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