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零件加工毛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4):
请教各位关于钣金零件的加工毛刺到底该由谁来完成。工序加工者?还是辅助工??
另外去除毛刺有没有经济快捷的方法?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我认为割下料的由下料工去割渣, 剪下料毛刺,焊缝磨光由操作工自己处理辅助工负责修光、抛光。还要看对辅助工的分工任务分配,有的单位是由辅助工来处理的。

楼主:

2楼说的还比较合理,现在的具体问题是在数控冲床加工的产品多少都留有微连接,关于这些毛刺该由谁来完成,数控冲的操作者??辅助工??
另外就是这些微连接和毛刺的去除也是公司比较头疼的问题,数控冲床的效率应该是蛮高的,但问题也来了,往往加工出来的产品搁置在那能过来好几天甚至半个把月,就是因为来不及去毛刺,成品也经常因此延误交货期。大侠们出来帮帮忙,你们都是怎么来去毛刺的???头疼中~~~

网友:

增加人力

网友:

我们这里去除接刀留下的毛刺和微连接都是钳工做的,不过量不大.不锈钢的毛刺更烦人吧。数控加工者做这个工作不适合,留给钳工或增加人手专门打毛刺,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设备。

网友:

有点伤脑心,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一样,一般也就几种,由本道工序(产生毛刺的那道工序)处理,有下道工序处理。派专人处理。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楼主:

同意5楼,求这方面的设备!!!加工方法

网友:

我们公司是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验收人员,他们负责去毛刺。
如果转序的配件有毛刺,但是已经到下工序了,那么下工序有义务协助上工序消除不良现象,条件是如果不良品数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网友:

  现在高品质的数控冲床已经可以不需要做微连接,因为最大到500X500mm的零件可以自动落料,再大的话可以手动取下,不需要做微连接。

  关于毛刺,好的数控冲床可以实现自动去毛刺。使用的是滚轮技术,特殊刀具

网友:

不知道您提到的板金加工的方法是什么?
产量是多少?
如果是冲压加工,应该在模具设计时考虑无毛刺加工。
如果是单一的样品加工,采用一般的人工去刺,
如果是小件量比较多,可采用滚沙的方法去刺。
   .
   .
加工方法太多,这需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楼主:

首先谢谢9、10楼的高手,可是公司已经购买了的设备,总不可以~~
还是涨见识了,再次感谢!!

我们公司工人现在是将一批数控冲加工出来的产品多少不一的弄整齐装夹在台虎钳上,然后敲去微连接,再用角向砂轮来实现去毛刺,不知这样合不合理??(感慨:还是佩服工人们的智慧,他们也是长期摸索出来的,因为去毛刺的工作量太大了,另外就是铜材质的就更难加工)
各位高见???

网友:

我们公司的加工量比较大,去毛刺一般都是辅助工去完成,在NCT旁设立专门的修毛刺专区,毛刺是用砂带机和锉刀修理的,设计了一个旋转式的修毛刺工作台,方便操作。

楼主:

12楼是否可以提供图片,对你们公司的“旋转式的修毛刺工作台”比较感兴趣,谢谢!!!

网友:

问一个问题?

贵公司加工的板厚是多少?
要求的毛刺高度是多少(允不允许有毛刺,如果允许最大值是多少)?

楼主:

就是一般的冷轧板,还有镀锌板,厚度基本上是1.0~3.2mm之间。
大部分产品都是要求去毛刺的。
特别强调的是数控冲床留下的微连接,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网友:

是啊,毛刺确实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我们是采用辅助工来去毛刺的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多数是铝板,一般都不去理的,因为我们的都是要折形的,一般都是看不到的,要是平板就回有专门的人进行打磨和震沙的.

网友:

向17楼请教,震沙的工作原理

网友:

      生产批量大的应该增加去毛刺工序,由专人来负责去毛刺,这样大家都能专干好各自的工作,效率也能高点。

    去毛刺的设备可有 手动砂轮、摩擦片,另外小件在数控床干的可以买 一滚桶设备,将其放在一起封闭滚动互相碰撞将毛刺打掉。
    另外据说有拉丝机也是很好的去除毛刺设备,不过估计只能用于薄板。

网友:

有专门的震沙机的啊~~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知道有这道工序而已啦~~
我只是负责编程和操作的.

网友:

如过你想要了解清楚的话~~我可以帮你回厂里了解清楚点.

本人的邮箱:Chen8217244@163.com

楼主:

19楼 林起点所说的滚桶设备会不会对零件有伤害??
毕竟许多钣金件制作完都是需要电镀处理的,表面质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相互磕碰,不会留下硬伤吧???对一些中厚板也许还管用。
请教拉!!!

网友:

专门找辅助工啦,用角膜机等设备,好的辅助工也是不可多得的,磨出来的东西很是漂亮

网友:

NCT  毛边是不能避免的。厚度一大,微连接就越重。
         在板后0.6以上,2.0以下的都是很 可以在设备上控制的,至少不是日货的话, 一般的要求都是能达到的。
  具体的可以从到的间隙,  但是 2.5以上的 厚度 微连接叫大 强烈要求  辅助工 去专门的去 毛边。

网友(2007-05-11):

     既然你们使用的是1.0~3.2之间的冷板做产品的素材,在数控冲床加工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时间空档.如果自己愿意做去毛刺的工作的话完全可以一人独立完成这项工作.当然也要看老板是否愿意给你加薪.呵呵~
      我在此之前都是数据编程输入数控冲压加工操作顺便带折边加工,都是一个人完成的.捉这个话的意思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强,希望得到理解.终归来说,工作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该不该做由谁来做,而是想不想做做了值得不值得的问题.
       另外如果自己想一人独自完成这项工作的话需要点辅助道具.   1. 滚珠作业台一架一般来说大小在3200*2500左右,也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作.   2. 气动磨光机一台.(不要用电动的,导线损伤后容易触电)   3. 老板给你加薪.(此项不可缺少)    4. 本人努力+身体状态良好.(保证正常工作的前提)
       好了,希望我提的建议能帮到你.

网友:

设专门人员去毛刺,这是一道重要工序!

网友:

NCT冲孔,用镭射机割外框就可以了啊!
要不就只有招人啊

网友:

这确实是比较头痛的事,综合大家的意见看下来,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可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2007-07-30):

9楼的大约500X500的板料也不用微连接?板料打到最后会掉下来的,我现在将微连接设定在角部一般可以不用去毛刺,或将微连接设在不重要的位置。

网友(2007-08-29):

我所知道的就是人工磨掉的,一般的钣金件都是要求去毛刺的,即使是图纸上没有要求,去毛刺,菱角。应该是常规吧。机器再先进还是要靠人工的,即使有机器可以去毛刺,之后不还要导角嘛。

网友:

无毛刺冲压几乎不可能的(图纸上总是这么要求的)
但是达到很少是有可能的(0.02以下)

一般呢冲压零件因为批量的所以人工去毛刺肯定是不可能的

如果批量很大  又  或者你们公司是专业的冲压公司

那么我建议你们买个超声波去毛刺设备(就是一个桶里放满了比沙子还细小的磨粒,把零件丢进去以后不听的震动)

速度快  效果好  光亮  节约时间  节约人工(丢进去就不管了)

网友:

这是个大问题 啊!与设备有很大关系.不过看了以后也有了点新想法,先试一下.

网友:

买一台去毛刺机就搞定,只是要增加一道功序。

网友(2007-11-16):
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一样,由本道工序处理,由下道工序处理。派专人处理。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网友(2011-06-23):
大家的问题都一样啊。

网友:
不明白所谓的毛刺指的是什么,那位给上个图.

网友:
我用冲床切割后,留有的小连接是不用去处的.客人也从来没要求过.

网友(2011-08-06):
请问一下各位,我听说有一种化学去毛刺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或试过的?
很想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我这儿数冲,人员配两个,一个操作,一个辅助,,辅助的去微结点~~~